proteus仿真LCD1602万年历+温度报警+闹钟 含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这是自己写的万年历,拥有显示万年历、闹钟、温度上下限报警功能,闹钟有一分钟的响铃时间。有4个按键,仿真里从左到右依次代表 【确定】【加键】【减键】【返回】

#include<ds1302.h>
#include<intrins.h>

//******寄存器地址,顺序为秒分时日月周年七位******//
uchar code ADDR_READ[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ADDR_WRITE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显示初始值******//
//顺序为秒分时日月周年七位//
uchar time[7]={0,0,0x12,0x25,0x10,0x01,0x17};  //初始化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周一 12点00分00秒

//*****DS1302写函数*****//
void DS1302_Writer(uchar addr , uchar dat)
{
   uint i;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for(i=0;i<8;i++)
   {
      temp=addr&0x01;
          addr=addr>>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i=0;i<8;i++)
   {
      temp=dat&0x01;
          dat=dat>>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

//********DS1302读函数*********//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dr)
{
   uint i;
   uchar dat,dat1;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for(i=0;i<8;i++)
   {
      temp=addr&0x01;
          addr=addr>>1;
      SCLK=1;
      _nop_();
          SCLK=0;
   }
   _nop_();
   for(i=0;i<8;i++)
   {
      dat1=temp;
          dat = (dat>>1) | (dat1<<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temp = 0;
        _nop_();
        temp = 1;
        _nop_();
        return dat;
}

//******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
{
   int i;
   DS1302_Writer(0x8e,0x00);//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写时WP应清零
   for(i=0;i<7;i++)
   {
      DS1302_Writer(ADDR_WRITER[i],time[i]); //初始化时分秒
   }
   DS1302_Writer(0x8e,0x80);//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读时WP一般置1
}
//*********DS1302时钟暂停函数***************//
void DS1302_STOP()
{
   int i;
   DS1302_Writer(0x8e,0x00);//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写时WP应清零
   DS1302_Writer(0x80,time[0]|0x80);
   for(i=1;i<7;i++)
   {
      DS1302_Writer(ADDR_WRITER[i],time[i]); //初始化时分秒
   }
   DS1302_Writer(0x8e,0x80);//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读时WP一般置1
}
//******读取DS1302计时*******//
void DS1302_ReadTime()
{
   int i;
   for(i=0;i<7;i++)
   {
      time[i]=DS1302_Read(ADDR_READ[i]);   //读取秒分时日月周年七位储存到全局变量time中
……………………

LCD1602万年历 温度报警显示

网友A(2018-11-11):
感谢分享,厉害了厉害了,正要学习51单片机,十分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2018-12-26):
仿真怎么不会显示

网友C(2019-04-09):
引用 网友B:
仿真怎么不会显示

我的仿真也不会显示

网友D:
楼主,lcd没接到IO,怎么传输数据啊

网友E(2019-05-26):
引用 网友D:
楼主,lcd没接到IO,怎么传输数据啊

仿真上用的是标签,所以实际上是接上了

网友F:
仿真上用的是标签,所以实际上是接上了

网友G:
这个时间是和电脑同步的吗

网友H:
朋友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使用的,方便救急以下吗

网友I(2020-06-18):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J(2021-06-20):
你好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把你的万年历下载到51单片机的学习板上温度获取不到  显示的时00.0C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仿真上用的是标签,所以实际上是接上了

楼主在吗,能私聊请教一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个时间是和电脑同步的吗

不是 代码里有初始时间

网友M:
void open() {    int i=0,j;    while(kai[i]!='\0')     i++;         i--;    for(i;i!=0;i--)    {       K1[0]=kai[i];           LCD1602_WRITERCOM(0x80);       for(j=0;j<16;j++)       {          LCD1602_WRITERDAT(K1[j]);       }       LCD1602_WRITERCOM(0xC0);       for(j=0;j<16;j++)       {          LCD1602_WRITERDAT(K1[j]);       }            for(j=14;j>=0;j--)           {             K1[j+1]=K1[j];           }            delay(15000);    } } 烦请大侠帮我解答一下呀, 最后一个FOr循环的作用,想不明白呀。怎么实现移位的。。。。。。????

网友N(2021-09-08):
厉害,新手学习不愿意搞这么多款开发版,刚好可以用proteus仿真。

网友O(2021-12-01):
已经下载,谢谢楼主,不过我的proteus打不开文件,用的时候莫名其妙没有开机动画,要按出一个上升沿程序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