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程序停在 B. 的问题

楼主(2017-11-05):
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我配置了一个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里,我先配置了GPIO口,又配置了EXTI,最后配置了NVIC,然后编译显示没有错误,但是就是会卡在NVIC_Init()这个函数这里,我试过很多办法,有人说我的中断函数没有写或者写的不对,但是我确定我写的没有问题。在一次很意外的情况下我把EXTI和NVIC配置相互调换,发现可以了,所以我想可能是要先配置优先级再配置外部中断吧。

网友A:
你好,你这样处理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B:
配置NVIC_Init()之前不能有中断使能,或者中断被触发

网友C:
应当是先配优先级,初始化,再指定中断入口。

网友C:
配置NVIC_Init()就是初始化,只有初始化执行完,才能进入中断。

网友D:
个人觉得就算你配置错误也不会死在NVIC里面吧,NVIC没有配不会产生中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