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学习步骤,请老司机,指点

楼主(2017-11-05):
0基础学单片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请老司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一丁点基础的话,先学习《数字电路基础》,有时间可顺带学学《模拟电子技术》,然后看看微机原理,在然后51单片机入门等,后面就是个人修炼了
有基础的话,直接搞一块学习板,照例程操作,多练几回就熟了。

网友B:
学习单片机的步骤   1、熟悉单片机的原理,结构;  2、学好数电,模电,为设计电路打好基础;  3、熟练使用C语言,多学习别人的程序;  4、对操作系统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5、Protel至少要有点基础;  6、要实际动手调试电路的能力。

网友C:
提供两个方案选择:
第一种是中规中矩的学法,先把基础打牢固了,一步一步的学,基础性的比如数模电、简单电路分析、C语言、单片机原理,接着在开发板上一个一个的实践。这种方法基础牢固,一通百通,但是耗得时间比较长;
第二种称为“野路子”学法,核心就是需要什么学什么,现在单片机以C语言开发为主流,那么就要先学C语言,学的程度就是知道什么是变量、函数,知道循环怎么用,加减乘除余位操作怎么用,怎么定义宏等;数模电电路分析,知道基本的欧姆定理是怎么回事,三极管、二极管怎么开关,数字芯片怎么控制,高低电平、模拟数字信号、二进制、十六进制都是些什么东西;单片机原理,知道什么是寄存器、时钟、IO口、定时器、中断这些基本概念;接下来就是拿着视频教程或者单片机的书,边敲代码边在开发板上实践,遇到什么问题就百度解决补上相应的知识。这种方法上手的快,但是学的知识比较零散,等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还是要回去补上相应的知识,好在比第一种灵活、不枯燥;

网友D:
直接买个开发板搞起来,再慢慢摸索

网友E:
下个软件先练习一下,在网上找点单片机视频,初学制作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套单片机开发板,一点一点的练习,程序代码都要自己手工输入,别粘贴,手懒是学不到知识的

网友G:
单片机还是要多实践,找本实例教程,实打实的做几个东西才能真正会用

网友H:
如果要快速上手能干活,可以看一看郭天祥十天单片机,从最基本的IO口控制搞起,我是有C语言基础,数电和模电没学过,从这个开始入门的,51的搞明白后再就可以弄AVR 或32等复杂些的板子了

网友I:
去图书馆借书来看呗,或者郭天祥

网友J:
一楼已经说了步骤,要看你的基础来决定怎么学。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就用第一种,会把基础打得很扎实但是前期见效会很慢;如果比较着急的话就用第二种。我是学过C语言,学过模电数电电路等等,但是除了C其他都没怎么学好,属于上课混混期末突击,勉强及格那种,最多就你说一个元器件,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有什么用,但具体的一个用法就不懂了,必须查书。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话,建议用一楼说的野路子练出来的那种,直接上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的视频,跟着视频走,必须买开发板跟着一一实践,理论哪里不懂看哪里,这样上手会很快。当然,这样学出来还是会有很多知识漏洞,像我现在就在不断回看以前的专业书把基础重新过一遍,慢慢来补基础啦。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K:
先学c语言,然后学习各种模块

网友L:
学习单片机的四个步骤:1鹦鹉学舌大家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的时候,属于单片机行业的新生儿。单片机的样子,单片机外围的各种器件,单片机内部的各种结构,单片机使用C语言的编程方法,初学者可能都没有见过,脑子里全无概念。没关系,有些概念和方法你不理解也没有关系,甚至不需要你去理解,你只需要跟着我去鹦鹉学舌似的学习。对于程序,大家就可以完全跟着抄下来,甚至抄两三遍,过一段你会发现,好多东西你也认识了,好多概念你也慢慢的理解清 楚了,你也能大概看懂别人的小程序了,切忌觉得自己看会了,而简单复制粘贴。2照葫芦画瓢很多同学学习的时候喜欢看别人做的视频,看别人的程序,都能看懂,觉得自己就会了,等到自己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这是初学者很容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每一位同学,在学完了当前课的内容,然后关掉视频教程,关掉源代码,自己通过看电路图和查找非源代码的其他任何资料,把当节课原程序代码重新默写出来,边写边多少理解那么一点点,不是纯粹的背诵,应该说是背诵加理解的结合体。甚至学过几节课以后,可以回头把前边曾经 这样实现过的课程,再按照这种方法做一遍。千万不要认为这一步没必要,这一步是你能否真正学会单片机的一个关键,在学完本教程之前,每一课内容都要这样做,如果每一个程序你都能够完美的完成,那么可以说,这节课的内容,百分之七八十你已经掌握了。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单片机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必不可少了。每一节课的例程后边,最好自己布置几个作业,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都可以参考原程序思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动脑思考去构建你自己的程序框架,最终将程序完成。在我们工程师实际产品研发的时候,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如此。比如一个产品,我们如果从零起步的话,可能会走很多弯路,遭遇很多前人已曾遭遇过的挫折,所以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寻找购买几款同类产品,然后先研究他们的各自优缺点,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在同类产品基础上再来设计我们自己的产品,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初学者在学习的时候,往往遇到的问题很多,你应该想到,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前辈们早就遇到过了,所以遇到问题后,不要慌张,首先利用谷歌或者百度这些搜索引擎在网上搜一下。不管是编程还是硬件设计,多多参考别人的东西,只要把别人的东西分析明白了,自己用起来了,也就成为自己的知识了。4理论实践结合,温故知新当大家把所有的课程都按照前边三步完成后,这个时候不妨再把书打开,再看看书,经过了自己的实战经历,对很多知识点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甚至视频教程、书籍都可以反复看几遍,可能有的知识点当时学习的时候不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再学习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M:
先网上一些自学网上去自学吧,然后恶补下微机原理及C语言

网友N:
第一步先把一个LED灯点亮,买套开发板自己摸索着联系,想成为高手还得多拿项目练手,我收的项目是指你再网上找相关的作品,然后搜集资料,自己有想法根据自己的思路来完成它,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手段

网友O:
1.找本书大概了解一下单片机的结构2.找学习版编写程序,根据配套视频编写3.自己在网上找小电路类的资料练习设计外围电路,焊好后自己调试4.自己设计具有自己风格的产品,积累经验

网友P:
买个开发板吧

网友Q:
买开发板,多实践

网友R:
多多实践,多问老师

网友S:
数电需要学

网友T:
学习的顺序可以如下:流水灯,数码管,中断。。。

网友U:
一般都是从一个mcs51单片机开始的,这种单片机内部结构简单,是学习复杂单片机的基础,大部分说这类单片机的书都是汇编编写的,所以之前你要学习汇编语言,当然单片机的书中也有介绍;
在你学完单片机之后呢,大部分的编程是用C语言编写的,所以你还必须学会C语言;
学习的过程中要着重动手,可以从淘宝网买一个学习板(最好有详细的芯片资料以及程序,可以学习别人的编程思想);
当你有了上面的基础,你可以根据你身边的资源以及应用场合,去学习其他的单片机,开始会发现有很多寄存器还需要了解,但是接触时间一长,就会理解的!

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贵在坚持,单片机的学习过程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声明:本人目前也在学习以及使用单片机,所以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V:
可以先看看 C语言基础,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设计  这本书看看  也可以看网上的视频 进行学习

网友W:
C语言,电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