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数码管同时以间隔500ms显示0~F

楼主(2017-11-05):
求助大神
我可以在单个数码管上实现,或多个数码管间隔显示。但多次验证无法实现8个数码管“同时”以间隔500ms显示0~F。我理解的不够透彻,请大神费心帮帮忙做个示例出来
非常感谢。
附件原理图,再次感谢~~~

HC6800-ES V2.0 新版.pdf

网友A:
你能控制多个数码管间隔轮流显示,应该已明白38译码器工作原理,当你把轮流显示的速度提高到2ms显示1位时就看到你想得到的视觉效果。

网友B:
// 实现8个数码管“同时”以间隔500ms显示0~F。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d=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void)   //延时 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d];//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y=0;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delayms();
                y++;
                if (y>=125)
                {
                        d++; //段码显示函数
                        y=0;
                        if(d >15) //显示0~F。
                          d=0;
                }
        }
}

网友C:
一秒其他的正常显示,需要闪动的那一位关闭即可。至于怎么关闭,要看你的数码管的类型。就是全灭。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以下是我试着写的,实现了想要的功能。不足请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8位 0~255.所占空间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星 16位 0~65535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num,num1;

uchar code smg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display(uchar num);

void main()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TR1=1;
        ET1=1;
        while(1)
   {
        display(num);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num1++;
if(num1==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刷新时间到
{
    num1=0;            //然后把num2清0重新再计4次
    num++;
    if(num==16)       //这个数用来送数码管显示,到60后归0
    {
        num=0;
        }

}
}

void display(num)  //显示子函数
{

        LSA=0;
        LSB=0;
        LSC=0;
        P0=smgdisplay[num];
       delayms(5);    //延时

        LSA=1;
        LSB=0;
        LSC=0;
        P0=smgdisplay[num];
        delayms(5);    //延时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