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c522源程序

楼主(2017-11-06):
这是是基于STM32F103ZET6的MFRC522读卡实验

程序正常运行时,LED0一闪一闪
读到卡片时,LED1灯点亮,并串口打印卡片类型和UID

接口定义如下:

SPI2_SCK         PB13
SPI2_MISO        PB14
SPI2_MOSI         PB15
RCC522_NSS(SDA        PB0
RCC522_RST(CE)        PC4

LED0             PD13
LED1             PG14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u8 Byte_HexDispaly(u8 dat)
{
        if(dat>=10&&dat<16) dat+=0x07;            //A-F +0x37
        dat+=0x30;                                                                                                   //0-9 +0x30
        return dat;
}

void Uart1_SendByte(u8 ch)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
void Uart1_SendHexDisplay(u8 ch)
{
        Uart1_SendByte(Byte_HexDispaly(ch>>4));     //高半字节
        Uart1_SendByte(Byte_HexDispaly(ch&0x0f));                //低半字节
}

void Uart1_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
    {
        Uart1_SendByte(*s++);
    }
}

//==============================================================================
//读取卡的类型
//读取卡的ID号
//==============================================================================
void ReaderCard(void)
{
    if(PcdRequest(PICC_REQALL,Temp)==MI_OK)        //选卡
    {
      if(Temp[0]==0x04&&Temp[1]==0x00)
          printf("MFOne-S50");
        else if(Temp[0]==0x02&&Temp[1]==0x00)
          printf("MFOne-S70");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0)
          printf("MF-UltraLight");
        else if(Temp[0]==0x08&&Temp[1]==0x00)
          printf("MF-Pro");
        else if(Temp[0]==0x44&&Temp[1]==0x03)
          printf("MF Desire");
        else
          printf("Unknown");
      if(PcdAnticoll(UID)==MI_OK)                        //防冲撞
      {
        printf("Card Id is:");
        Uart1_SendHexDisplay(UID[0]);
        Uart1_SendHexDisplay(UID[1]);
        Uart1_SendHexDisplay(UID[2]);
        Uart1_SendHexDisplay(UID[3]);
        printf("\r\n");                             //发送换行指令

        LED0=1;
        delay_ms(500);
        LED0=0;
        delay_ms(500);
      }
          else LED0=0;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SPI2_Init();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delay_ms(50);
        LED0=0;
        PcdReset();//复位RC522读卡器
        delay_ms(10);

        PcdReset();//复位RC522读卡器
        delay_ms(10);

        PcdAntennaOff();
        delay_ms(10);
  PcdAntennaOn();//开启天线发射
        printf("RFID-MFRC522 TEST\r\nFindCard Starting ...\r\n");
        while(1)
        {
                ReaderCard();
    delay_ms(200);
                LED1=!LED1;

        }
}

网友A(2020-06-26):
多谢大佬,楼主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