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芯片实现按钮的自锁功能?

楼主:
怎样用单片机芯片实现按钮的自锁功能?就是按钮按一下,灯就持续的亮了,而不需要持续的按。

网友A(2017-11-06):
试着按一下按钮,就直接给连接LED灯的引脚高电平,再按一下,给低电平。

网友B:
每按一次按键让输出脚电平取反即可

网友C: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实例5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用个标志位,按一次开关翻转一次。端口电平取决标志位。

网友E(2021-06-03):
引用 网友C:
介绍你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晕倒哦,以为是代码呢,下载一看是生成文件

网友F: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3^0;          //设置按键
sbit led=P2^0;          //led演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void main()
{
        led=1;
        while(1)
        {
                if(key==0)
                {
                  delay(100);
                  if(key==0);
                  {

                   led=!led;

                  }

                }
                while(!key);

        }
}

网友G:
按键口边沿中断,中断程序中给LED取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