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DEs AES加密与解密代码 Quartus II可执行

楼主(2017-11-06):
Quartus II可执行的Verilog代码 实现DEs AES加密和解密

部分代码: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aes_top
(
  input clock,
  output reg  over
  //input rst,
  //input flag,
  //input [32:1] indata,
  //output [32:1] outdata
);
reg rst;
reg flag;
//reg [32:1] indata;
wire [32:1] outdata;
wire overkey;
wire overdecrp;
wire overcrp;
wire enkey,encrp,endecrp;
wire [128:1] crp_out;
wire [128:1] crp_in;
wire [128:1] keyin;
wire [128:1] key_out;
wire [4:1] rn_key;
reg [4:1] state=4'h0;
integer i=0;
integer j=0;
parameter s0=4'h0,s1=4'h1,s2=4'h2,s3=4'h3,s4=4'h4,s5=4'h5,s6=4'h6;
//assign over=clock;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case(state)
        s0:
          begin
            rst=0;
                 flag=1;
                 state=s1;
                 over=0;
          end
        s1:
          begin
            rst=1;
                 state=s2;
          end
        s2:
          begin
            if(overcrp==1||overdecrp==1)
                  begin
                          if(i==100)
                          begin
                      over=1;
                                i=0;
                           state=s3;
                          end
                          else if(i<100)
                          begin
                           i=i+1;
                                state=s0;
                          end
                  end
                 else
                   state=s2;
          end
         s3:
          begin
            over=1;
                 state=s4;
          end
         s4:
          begin
            over=1;
                 if(j==10)
                  begin
                     j=0;
                          state=s0;
                  end
                 else if(j<10)
                  begin
                    j=j+1;
                   state=s3;
                  end
          end
   endcase
end

regist regist
(
        //.indata(indata),
   .clock(clock),
        .rst(rst),
        .overkey(overkey),
        .flag(flag),
        .overcrpc(overcrp),
        .overcrpm(overdecrp),
        .outcrp(crp_out),
        .outdata(outdata),
        .data(crp_in),
        .key(keyin),
        .enkey(enkey),
        .encrpc(encrp),
        .encrpm(endecrp)
);

key_sub key_sub
(
        .keyin(keyin),
        .enkey(enkey),
        .rn(rn_key),
        .clock(clock),
        .overkey(overkey),
        .keyout(key_out)
);

crp_cl crp_cl
(
   .clock(clock),
        .encrp(encrp),
        .endecrp(endecrp),
        .datain(crp_in),
        .keyin(key_out),
        .rn_key(rn_key),
        .overcrp(overcrp),
        .overdecrp(overdecrp),
        .crp_out(crp_out)
);

endmodule

网友A(2019-09-19):
aes128算法在ISE开发环境中工程源码:http://www.51hei.com/bbs/dpj-170082-1.html

网友A:
请问支持哪个系列FPGA?

网友B(2018-10-30):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aes_top.v中的四个状态吗,下面是状态s2的代码
s2:
          begin
            if(overcrp==1||overdecrp==1)       // 100次加密或解密?
                  begin
                          if(i==100)
                          begin
                      over=1;
                                i=0;
                           state=s3;
                          end
                          else if(i<100)
                          begin
                           i=i+1;
                                state=s0;
                          end
                  end
                 else
                   state=s2;
          end
这个是重复加密100次吗?
其实没太理解变量 i 和变量 j 的作用

网友C(2018-08-31):
做FPGA 反编译么 ?

网友D:
请问一下里面的各个文件都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