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弱电控制强电

楼主(2017-11-06):
主要想设计成:按钮+光耦+继电器组成控制控制回路的回路,控制回路由接触器辅助触头和线圈组成,然后接触器主触头+电机组成主电路。
现在理解了光耦如何驱动继电器,但是除了用单片机提供电源能用数字电路控制光耦吗?

如果用正反转和停止三个按钮的话是不是要用三个光耦分别控制三个继电器?

5V的电路能选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才能保证启动电流满足要求呢?

继电器主要实现对控制电路的控制

继电器主要实现对控制电路的控制

网友A:
太初级了,请问为什么要用光藕呢?
又为什么非要用弱电控制强电呢?
再上淘宝淘一下5V继电器中有无你所需要的。

网友B:
<<<就是不懂才来请叫,如果知道了还在这让人糟蹋嘛??难道金钱就能满足求知欲嘛??>>>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
1.)用何种电机,是DCPM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2.)外加电压为何?
能用数字电路控制光耦吗?=答案是肯定的
正反转和停止三个按钮的话是不是要用三个光耦分别控制三个继电器?=那要看你是何种电机?外加电压为何?
5V的电路能选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才能保证启动电流满足要求呢?
以下电路你可参考一下;
AMMD2A 为双向马达驱动 IC,利用大型积体电路(LSI)制造技术,具有低电源及低成本的特性,可应用于低电压
工作模式。AMMD2A 支援前进、后退、煞車、待机等 4 种马达操作模式供使用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
1.)用何种电机,是DCPM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2.)外加电压为何?

谢谢您!用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电压的话就正常接到了三相电里面。因为只是要画一个类似于原理图样子的设计所以型号什么都是自己选的,后来按钮接到5V电路里面,用光耦来起的隔离作用,选的是12V的继电器,接触器回路220V电压,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