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设计不会中断 求单片机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7-11-06):
交通灯设计,不会中断,自己写的中断后停止不在运行,中断要求如下
若有急救车到达时,两向交通信号为全红,以便让急救车通过。假定急救车通过路口时间为10秒,急救车通过后,交通灯恢复中断前状态。以按键为中断申请,表示有急救车通过。

/**************************************************************************************
*                              交通灯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按照视频操作正确接线,呈现交通灯现象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TRAFFIC P1

sbit RED10   = P1^0;   //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10 = P1^1;   //人行道绿灯
sbit RED11   = P1^2;
sbit YELLOW11= P1^3;           //南北路//
sbit GREEN11 = P1^4;

sbit RED00   = P3^0;        //人行道红灯
sbit GREEN00 = P3^1;        //人行道绿灯
sbit RED01   = P1^5;
sbit YELLOW01= P1^6;
sbit GREEN01 = P1^7;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DisplayData[8];
u8 Second;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Int0Init()
* 函数功能                   : 设置外部中断0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Second = 1;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Timer0Init();

        while(1)
        {

            if(Second ==106 )
                {
                        Second = 1;
                }

                //--南北路通行,50秒--//
                if(Second < 50)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50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50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smgduan[(53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7] = smgduan[(53 - Second) %10];
                        DigDisplay();

                        //--南北路通行--//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GREEN11 = 0;    //南北路绿灯亮
                        GREEN10        = 0;    //南北路人行道绿灯亮

                        RED01 = 0;      //东西路红灯亮
                        RED00 = 0;      //东西路人行道红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3秒--//
                else if(Second < 53)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0x3f;
                        DisplayData[3] = smgduan[(53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0x3f;
                        DisplayData[7] = smgduan[(53 - Second) %10];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YELLOW11 = 0;    //南北路黄灯亮
                        RED10        = 0;     //南北路人行道红灯亮

                        RED01 = 0;    //东西路红灯亮
                        RED00 = 0;       //东西路人行道红灯亮
                }

                //--东西路通行--//
                else if(Second <103)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smgduan[(106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3] = smgduan[(106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smgduan[(103 - Second) % 100 / 10];
                        DisplayData[7] = smgduan[(103 - Second) %10];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1 = 0;       //南北路红灯亮
                        RED10 = 0;       //南北路人行道红灯亮

                        GREEN01 = 0;     //东西路绿灯亮
                        GREEN00 = 0;     //东西路人行道绿灯亮
                }

                //--黄灯等待切换状态,3秒--//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0x00;
                        DisplayData[2] = 0x3f;
                        DisplayData[3] = smgduan[(106 - Second) %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0x00;
                        DisplayData[6] = 0x3f;
                        DisplayData[7] = smgduan[(106 - Second) %10];
                        DigDisplay();

                        //--黄灯阶段--//

                        GPIO_TRAFFIC = 0xFF;  //将所有的灯熄灭
                        RED00 = 1;
                        GREEN00 = 1;

                        RED11 = 0;    //南北路红灯亮
                        RED10        = 0;     //南北路人行道红灯亮

                        YELLOW01 = 0;    //东西路黄灯亮
                        RED00 = 0;       //东西路人行道红灯亮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Second ++;
        }

}

楼主:
求指导下

网友A: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