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数码管1302显示时间的单片机仿真与代码

楼主(2017-11-06):
1、注意时序图时要连续,不能中间突然加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上一个为高,下一时序则为低,不能变化,直到程序完成
2、注意秒分时等寄存器的数据范围,要使CE=1不能直接改变time[0],这样会超出范围
3、定义全局变量在.h文件里定义extern,但不可在前加code

8位数码管1302显示时间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定义功能按键
sbit KEY2=P3^1;         //定义加按键
sbit KEY3=P3^2;         //定义减按键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显示0~9
u8 code smgwei[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行显示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all()
{
   int k;
   for(k=0;k<8;k++)
   {
      switch(k)
          {
              case 0: P1=smgduan[time[2]/16];break;
                  case 1: P1=smgduan[time[2]%16];break;
                  case 2: P1=0x40;break;
                  case 3: P1=smgduan[time[1]/16];break;
                  case 4: P1=smgduan[time[1]%16];break;
                  case 5: P1=0x40;break;
                  case 6: P1=smgduan[time[0]/16];break;
                  case 7: P1=smgduan[time[0]%16];break;
          }
          P2=smgwei[k];
          delay(100);
          P1=0x00;
   }
}

//*********显示分*********//
void display_fen()
{
  int k;
  for(k=2;k<5;k++)
  {
     switch(k)
         {
            case 2: P1=0x40;break;
                case 3: P1=smgduan[time[1]/16];break;
                case 4: P1=smgduan[time[1]%16];break;
         }
         P2=smgwei[k];
         delay(100);
         P1=0x00;
  }
}

//***********显示秒**********//
void display_miao()
{
  int k;
  for(k=5;k<8;k++)
  {
     switch(k)
         {
            case 5: P1=0x40;break;
                case 6: P1=smgduan[time[0]/16];break;
                case 7: P1=smgduan[time[0]%16];break;
         }
         P2=smgwei[k];
         delay(100);
         P1=0x00;
  }
}

//**********显示时***********//
void display_shi()
{
  int k;
  for(k=0;k<3;k++)
  {
     switch(k)
         {
            case 0: P1=smgduan[time[2]/16];break;
                case 1: P1=smgduan[time[2]%16];break;
                case 2: P1=0x40;break;
         }
         P2=smgwei[k];
         delay(100);
         P1=0x00;
  }
}

//*********按键判断处理函数****************//
void anjian()
{
   int b=1;           //设置变量b,判断当为0时按下减按键变为最大值
   delay(100);
   if(!KEY1)
   {
     while(!KEY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DS1302_Writer(0x8e,0x00);
     DS1302_Writer(0x80,time[0]|0x80);//暂停DS1302计时
         while(KEY1)                                          //秒加减
         {
           if(!KEY2){time[0]++;if((time[0]&0x0f)>0x09) time[0]=time[0]+6;while(!KEY2);}         //因为是BCD码,所以要加6
           if(!KEY3){if(time[0]==0)b--;time[0]--;if((time[0]&0x0f)>0x09) time[0]=time[0]-6;while(!KEY3);}         //因为是BCD码,所以要减6
           if(time[0]>0x59)  time[0]=0;           //不能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if(!b)        {time[0]=0x59;b=1;}
           display_miao();                                  //显示秒
         }
         while(!KEY1);
         while(KEY1)
         {
           if(!KEY2){time[1]++;if((time[1]&0x0f)>0x09) time[1]=time[1]+6;while(!KEY2);}
           if(!KEY3){if(time[1]==0)b--;time[1]--;if((time[1]&0x0f)>0x09) time[1]=time[1]-6;while(!KEY3);}
           if(time[1]>0x59)  time[1]=0;
           if(!b)        {time[1]=0x59;b=1;}
           display_fen();
         }
         while(!KEY1);
         while(KEY1)
         {
           if(!KEY2){time[2]++;if((time[2]&0x0f)>0x09) time[2]=time[2]+6;while(!KEY2);}
           if(!KEY3){if(time[2]==0)b--;time[2]--;if((time[2]&0x0f)>0x09) time[2]=time[2]-6;while(!KEY3);}
           if(time[2]>0x24)  time[2]=0;
           if(!b)        {time[2]=0x24;b=1;}
           display_shi();
         }
         while(!KEY1)
         {
            DS1302_STOP();        //DS1302获取改变后的值
         }
         while(KEY1)
         {
           display_all();  //显示改变后的值,等待按键KEY1按下确认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