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密码锁液晶屏有问题

楼主(2017-11-06):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

网友A:
从你的图片和个人经验看有2个原因:
1、若是自制字符代码,则是字符代码提取有问题,看你好像用的是1602那种LCD,有自带字库的
2、显示字符的函数有问题,比如一个字符是8*8的大小,而驱动函数不是,则会出现乱码现象
建议在字符代码和驱动函数上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