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320x240TFT显示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nbctft.c:320x240TFT驱动程序,控制TFT实现汉字,字符显示,画点功能

超声波测距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NBCTFT.h"
#include"HC-SR04.h"

#define White          0xFFFF   //LCD color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unsigned int Device_code;      //TFT控制IC型号
//**************声明外部函数和变量********************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extern unsigned int HC_SR04_Distance;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void)
{
                Device_code=0x9328;                //TFT控制IC型号
                TFT_Initial();                     //初始化LCD
                HC_SR04_Init();                                           //初始化超声波
                Show_RGB(0,239,0,319,Yellow);
                while(1)
                {
                //DELAY_nMS(30);
                LCD_PutChar(0,0,HC_SR04_Gets()/1000  %10+'0',Black,Yellow);
            LCD_PutChar(8,0,HC_SR04_Gets()/100   %10+'0',Black,Yellow);
                LCD_PutChar(16,0,HC_SR04_Gets()/10   %10+'0',Black,Yellow);
                LCD_PutChar(24,0,HC_SR04_Gets()/1    %10+'0',Black,Yellow);
                }
}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HC-SR04.h"

sbit HC_SR04_Trig=P3^3;// 超声波模块 输入端口 用来输入启动信号
sbit HC_SR04_Echo=P3^2;// 超声波模块 输出端口 用来声波信号返回

unsigned char HC_SR04_GetsFlag=0;           // 超声波模块 才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char HC_SR04_TimeL=0;              // 超声波模块 定时器低位
unsigned char HC_SR04_TimeH=0;              // 超声波模块 定时器高位
//unsigned int HC_SR04_Distance;
void HC_SR04_Init(void)
{
        HC_SR04_Trig=0;         // 拉低信号
        // 配置INT0外部中断
        IT0=1;         // 设置 下降沿触发
        EX0=1;
        PX0=1;
        // 配置T0定时器
        TMOD = 0x10;         // 模式1
        ET1=1;
        TL1=0;         // 清除初始化时间TL
        TH1=0;         // 清除初始化时间TH
        TR1=1;         // 开启定时器
        EA=1;         // 打开 总中断 开关
}
unsigned int HC_SR04_Gets(void)
{
        unsigned int HC_SR04_Distance = 0;
        //--------------------------------------------------------
        // 发送超声波启动信号
        //--------------------------------------------------------
        EX0=0;         // 关闭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捕获起始信号
        ET1=0;         // 关闭定时中断1,定时器计算时间长度

        HC_SR04_Trig=1;         // 拉高信号
        DELAY_nUS(20);         // 20us启动时间
        HC_SR04_Trig=0;         // 拉低信号,此过程为发送超声波操作

        //--------------------------------------------------------
        // 若Echo未拉高 说明采集未开始
        //--------------------------------------------------------
        while(HC_SR04_Echo==0);
        HC_SR04_GetsFlag=0;

        //--------------------------------------------------------
        // 若拉高 说明采集开始,配置各个寄存器
        //--------------------------------------------------------
        EX0=1;         // 打开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捕获起始信号,注意修改
        ET1=1;         // 打开定时中断1,定时器计算时间长度,注意修改

        TL1=0;         // 清除初始化时间TL
        TH1=0;         // 清除初始化时间TH
        TF1=0;         // 清除溢出标志位
        TR1=1;         // 开启定时器

        //--------------------------------------------------------
        // 若拉高 说明采集开始
        //--------------------------------------------------------
        DELAY_nMS(20);         // 20ms等待时间
        EX0=0;         // 关闭外部中断
        TR1=0;         // 关闭定时器
        ET1=0;         // 打开定时中断1

        //--------------------------------------------------------
        // 判断是否成功
        //--------------------------------------------------------
        if(HC_SR04_GetsFlag==1)
        {
                HC_SR04_Distance=HC_SR04_TimeH*256+HC_SR04_TimeL;
                HC_SR04_Distance=(float)(HC_SR04_Distance)*0.172;        // 厘米
        }
        return HC_SR04_Distance;
}
void HC_SR04_EXT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

http://www.51hei.com/bbs/dpj-977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