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特殊粘贴不能复制粘贴泪滴

楼主(2017-11-07):
Altium Designer做拼板时,发现特殊粘贴不能粘贴泪滴,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没有这个功能,这个有没有网友遇到???、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复制粘贴泪滴干嘛?你不是画好线然后直接用工具生成么?

网友C:
拼板小一点,或分几次特殊粘贴

网友D(2020-06-01):
16版本就可以,我发现20版本就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2024-02-21):
高版本不能使用复制粘贴,低版本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版本不能使用复制粘贴,低版本可以

不应该啊~~复制粘贴是任意类型、任意编辑软件的基本功能。除非这个软件要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