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显示圈数?

楼主(2017-11-07):
如何记录步进电机转动的圈数,每转动一圈,计数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步进电机轴上加上一个传感器,然后每转动一圈,计数一次,单片机显示

如果这样,那就没必要使用步进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步进电机轴上加上一个传感器,然后每转动一圈,计数一次,单片机显示

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是八拍,转动一圈需要几拍,用中断,中断一次是一拍,统计中断次数就行,中断中定义一个变量,累加,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在步进电机轴上加上一个传感器,然后每转动一圈,计数一次,单片机显示

网友B:
换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更先进一些,或者你加一个传感器,开关什么的,软件上控制,比较麻烦。因为步进电机总是有误差的,而且累计会越来越多,到最后就不是误差了,变成错误。如果电机负载不大,建议使用舵机,如果负载大,建议使用伺服电机。如果实验用,就无所谓了,本身步进电机就是用在精度不是很高的环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