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BOOTLOADER下载引导代码

楼主(2017-11-07):
为了调试下载方便,个人整理了一份IAP_BOOT下载引导代码。在STM32F103上使用。
下载波特率可以设置2MHz的速度,下载程序超级快,使用341 USB转串口已经在使用。
(1),IAP_BOOT使用STM32串口下载软件下载到STM32芯片里。
(2),进入烧写条件
           1、第一烧写,应用程序为空,自动进入程序下载状态。
           2,上电PA2管脚判断进入。
           3,应用程序跳转进入。(思维为向内存写人某个值,然后软件复位,boot检测内存值)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iap.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16 oldcount=0;        //老的串口接收数据值
        u16 applenth=0;        //接收到的app代码长度
        char ready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460800
        USART6_Init(115200);
//        KEY_Init();

        while(1)
        {
                if(ready == 0)
                {
                        printf("等待接收bin文件......\n");
                        ready = 1;
                }
                if(USART_RX_CNT)
                {
                        delay_ms(10);
                        if(oldcount==USART_RX_CNT)//新周期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
                        {
                                applenth=USART_RX_CNT;
                                oldcount=0;
                                USART_RX_CNT=0;
                                printf("用户程序接收完成!\r\n");
                                printf("代码长度:%dBytes\r\n",applenth);
                                if(((*(vu32*)(0X20001000+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printf("开始更新固件...\r\n");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1_ADDR,USART_RX_BUF,applenth);//更新FLASH代码
                                        printf("固件更新完成!\r\n");
                                        if(((*(vu32*)(FLASH_APP1_ADDR+4))&0xFF000000)==0x08000000)//判断是否为0X08XXXXXX.
                                        {
                                                while(KEY == 0)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执行FLASH APP代码
                                                }
                                        }
                                        else
                                                printf("非FLASH应用程序,无法执行!\r\n");
                                }
                                else
……………………

网友A(2018-08-04):
谢谢,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B(2024-02-02):
研究学习中,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