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289 STM32F103 LCD驱动程序

楼主(2017-11-07):
STM32F103单片机下的 LCD驱动

/*
*********************************************************************************************************
*
*        模块名称 : TFT液晶显示器驱动模块
*        文件名称 : LCD_tft_lcd.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安富莱开发板标配的TFT显示器分辨率为240x400,3.0寸宽屏,带PWM背光调节功能。
*                                支持的LCD内部驱动芯片型号有:SPFD5420A、OTM4001A、R61509V
*                                驱动芯片的访问地址为:  0x60000000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1-08-21 armfly  ST固件库版本 V3.5.0版本。
*                                        a) 取消访问寄存器的结构体,直接定义
*                V2.0    2011-10-16 armfly  增加R61509V驱动,实现图标显示函数
*
*
*********************************************************************************************************
*/

/*
        友情提示:
        TFT控制器和一般的12864点阵显示器的控制器最大的区别在于引入了窗口绘图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绘制局部图形
        是非常有效的。TFT可以先指定一个绘图窗口,然后所有的读写显存的操作均在这个窗口之内,因此它不需要CPU在
        内存中保存整个屏幕的像素数据。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p_tft_lcd.h"
#include "bsp_timer.h"
#include "fonts.h"

/* 定义LCD驱动器的访问地址
        TFT接口中的RS引脚连接FSMC_A0引脚,由于是16bit模式,RS对应A1地址线,因此
        LCD_RAM的地址是+2
*/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_REG                        *(__IO uint16_t *)(LCD_BASE)
#define LCD_RAM                        *(__IO uint16_t *)(LCD_BASE + 2)

static __IO uint8_t s_RGBChgEn = 0;                /* RGB转换使能, 4001屏写显存后读会的RGB格式和写入的不同 */
static __IO uint8_t s_AddrAutoInc = 0;        /* 读回一个像素后,显存地址是否自动增1 */

void LCD_DrawCircle(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uint16_t _usRadius, uint16_t _usColor);
void LCD_WriteReg(__IO uint16_t _usAddr, uint16_t _usValue);
uint16_t LCD_ReadReg(__IO uint16_t _usAddr);
static void LCD_SetDispWin(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uint16_t _usHeight, uint16_t _usWidth);
static void LCD_QuitWinMode(void);
static void LCD_SetCursor(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static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static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static void LCD_Init_ssd1289(void);
//static void LCD_Init_61509(void);
static uint16_t LCD_BGR2RGB(uint16_t _usRGB);

/*
*********************************************************************************************************
*        函 数 名: LCD_InitHard
*        功能说明: 初始化LCD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InitHard(void)
{
        uint16_t id;;

        /* 配置LCD控制口线GPIO */
        LCD_CtrlLinesConfig();

        /* 配置FSMC接口,数据总线 */
        LCD_FSMCConfig();

        /* FSMC重置后必须加延迟才能访问总线设备  */
        //bsp_DelayMS(10);

        id = LCD_GetID();          /* 读取LCD驱动芯片ID */

        if (id == 0x8989)        /* 4001屏和5420相同,4001屏读回显存RGB时,需要进行转换,5420无需 */
        {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2);        /* 点亮LED1 */
//                bsp_DelayMS(100);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2);        /* 关闭LED1 */
//                bsp_DelayMS(100);
//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2);        /* 点亮LED1 */
//                bsp_DelayMS(100);
//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2);        /* 关闭LED1 */
//                bsp_DelayMS(100);

                LCD_Init_ssd1289();
        }

        /* 清除显存 */
        LCD_ClrScr(CL_BLACK);        /* 黑色 */
}

/*
*********************************************************************************************************
*        函 数 名: LCD_WriteReg
*        功能说明: 修改LCD控制器的寄存器的值。
*        形    参:
*                        LCD_Reg :寄存器地址;
*                        LCD_RegValue : 寄存器值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WriteReg(__IO uint16_t _usAddr, uint16_t _usValue)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Write Reg */
        LCD_REG = _usAddr;
        /* Write 16-bit Reg */
        LCD_RAM = _usValue;
}

/*
*********************************************************************************************************
*        函 数 名: LCD_ReadReg
*        功能说明: 读取LCD控制器的寄存器的值。
*        形    参:
*                        LCD_Reg :寄存器地址;
*                        LCD_RegValue : 寄存器值
*        返 回 值: 无
*********************************************************************************************************
*/
uint16_t LCD_ReadReg(__IO uint16_t _usAddr)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Read Reg) */
        LCD_REG = _usAddr;
        /* Read 16-bit Reg */
        return (LCD_RAM);
}

/*
*********************************************************************************************************
*        函 数 名: LCD_CtrlLines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LCD控制口线,FSMC管脚设置为复用功能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LCD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PORTB,D,E,G以及AFIO复用功能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 推挽输出 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
        PD0  ->  D2
        PD1  ->  D3
        PD4  ->  RD(FSMC_NOE)
        PD5  ->  WR(FSMC_NWE)
        PD8  ->  D13
        PD9  ->  D14
        PD10 ->  D15
        PD14 ->  D0
        PD15 ->  D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
        PE7  ->  D4
        PE8  ->  D5
        PE9  ->  D6
        PE10 ->  D7
        PE11 ->  D8
        PE12 ->  D9
        PE13 ->  D10
        PE14 ->  D11
        PE15 ->  D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PORTG12复用推挽输出
        /*
        PG12 ->  CS(FSCM_NE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PF0(A0 (RS))  为复用推挽输出 */
        /*
        PF0 ->  RS(FSCM_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PORTF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
*********************************************************************************************************
*        函 数 名: LCD_FSMC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FSMC并口访问时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LCD_FSMCConfig(void)
{
        //两种不同的初始化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
//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2个HCLK 1/36M=27ns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f;                 // 数据保存时间为16个HCLK,因为液晶驱动IC的读数据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尤其对1289这个IC。
//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0x03 数据保存时间为4个HCLK
//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这里我们使用NE4 ,也就对应BTCR[6],[7]。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使能BANK1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init;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

        /*-- FSMC Configuration ------------------------------------------------------*/
        /*----------------------- SRAM Bank 4 ----------------------------------------*/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3;   //必须大于2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
         LCD configured as follow:
            - Data/Address MUX = Disable
            - Memory Type = SRAM
            - Data Width = 16bit
            - Write Operation = Enable
            - Extended Mode = Enable
            - Asynchronous Wait = Disable
        */
        ini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ini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init.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ini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init.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init.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init.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ini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init.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ini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ini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FSMC_NORSRAMInit(&init);

        /* - BANK 3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
*********************************************************************************************************
*        函 数 名: LCD_GetID
*        功能说明: 读取LCD的器件ID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uint16_t LCD_GetID(void)
{
        return LCD_ReadReg(0x0000);
}

/*
*********************************************************************************************************
*        函 数 名: LCD_Init_ssd1289
*        功能说明: 初始化ssd1289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LCD_Init_ssd1289(void)
{
        /* 初始化LCD,写LCD寄存器进行配置 */

        /*
                R003H 寄存器很关键, Entry Mode ,决定了扫描方向
                参见:SPFD5420A.pdf 第15页

                240x400屏幕物理坐标(px,py)如下:
                    R003 = 0x1018                  R003 = 0x1008
                  -------------------          -------------------
                 |(0,0)              |        |(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239,y=399)|        |      (x=239,y=399)|
                 |-------------------|        |-------------------|
                 |                   |        |                   |
                  -------------------          -------------------

                按照安富莱开发板LCD的方向,我们期望的虚拟坐标和扫描方向如下:(和上图第1个吻合)
                 --------------------------------
                |  |(0,0)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399,239)|
                 --------------------------------

                虚拟坐标(x,y) 和物理坐标的转换关系
                x = 399 - py;
                y = px;

                py = 399 - x;
                px = y;

        */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for 3.2_37Pin_SSD1289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打开晶振
        LCD_WriteReg(0x0003,0xA8A4);//0xA8A4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D,0x080C);
        LCD_WriteReg(0x000E,0x2B00);
        LCD_WriteReg(0x001E,0x00B0);
        LCD_WriteReg(0x0001,0x2B3F);//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LCD_WriteReg(0x0002,0x0600);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607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58
        LCD_WriteReg(0x0005,0x0000);
        LCD_WriteReg(0x0006,0x0000);
        LCD_WriteReg(0x0016,0xEF1C);
        LCD_WriteReg(0x0017,0x0003);
        LCD_WriteReg(0x0007,0x0233); //0x0233
        LCD_WriteReg(0x000B,0x000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扫描开始地址
        LCD_WriteReg(0x0041,0x0000);
        LCD_WriteReg(0x0042,0x0000);
        LCD_WriteReg(0x0048,0x0000);
        LCD_WriteReg(0x0049,0x013F);
        LCD_WriteReg(0x004A,0x0000);
        LCD_WriteReg(0x004B,0x0000);
        LCD_WriteReg(0x0044,0xEF00);
        LCD_WriteReg(0x0045,0x0000);
        LCD_WriteReg(0x0046,0x013F);
        LCD_WriteReg(0x0030,0x0707);
        LCD_WriteReg(0x0031,0x0204);
        LCD_WriteReg(0x0032,0x0204);
        LCD_WriteReg(0x0033,0x0502);
        LCD_WriteReg(0x0034,0x0507);
        LCD_WriteReg(0x0035,0x0204);
        LCD_WriteReg(0x0036,0x0204);
        LCD_WriteReg(0x0037,0x0502);
        LCD_WriteReg(0x003A,0x0302);
        LCD_WriteReg(0x003B,0x0302);
        LCD_WriteReg(0x0023,0x0000);
        LCD_WriteReg(0x0024,0x0000);
        LCD_WriteReg(0x0025,0x8000);
        LCD_WriteReg(0x004f,0);        //行首址0
        LCD_WriteReg(0x004e,0);        //列首址0

}

/*
*********************************************************************************************************
*        函 数 名: LCD_DispOn
*        功能说明: 打开显示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DispOn(void)
{
        LCD_WriteReg(0x0007, 0x0033); /* 打开显示 */
}

/*
*********************************************************************************************************
*        函 数 名: LCD_DispOff
*        功能说明: 关闭显示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DispOff(void)
{
        LCD_WriteReg(0x0007, 0x0000);        /* 关闭显示*/
}

/*
*********************************************************************************************************
*        函 数 名: LCD_ClrScr
*        功能说明: 根据输入的颜色值清屏
*        形    参:_usColor : 背景色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LCD_ClrScr(uint16_t _usColor)
{
        uint32_t i;

        LCD_SetCursor(0, 0);                /* 设置光标位置 */

        LCD_REG = LR_GRAM;                         /* 准备读写显存 */

        for (i = 0; i < LCD_HEIGHT * LCD_WIDTH; i++)
        {
                LCD_RAM = _usColor;
        }
}
……………………

网友A(2018-12-06):
只有文件,没有整个工程,不能直接跑起来的

网友B(2019-05-14):
头回学习图形

网友C(2019-10-28):
PS[3:0]怎么接?

网友D(2020-06-11):
老板 想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