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7-11-07):
STC89c52rc 能正常下载而STC12C5A60S2不能下载,P1呈流水灯闪,是什么回事?

网友A:
流水灯是出厂时代的,软件选型对不对,波特率都要选低,写程序还需对单片机断电一次,没遇到过写不上程序的stc单片机。

网友B:
具体什么情况,请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D:
换个试试吧

网友E:
烧的时候,没有选对型号吧,或者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