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串联两节3.2v电池充电 芯片

楼主(2017-11-07):
给串联磷酸铁锂3.2v,5号电池两节充电,求推荐充电芯片

网友A:
PT6104 是一款专为两节、四节锂电池充电的高效率、PFM调制的控制器。芯片具有输出短
路保护、过压、过流等保护电路,其充电曲线分为小电流预充、大电流恒流充和恒压充,可以
很好的满足电池的充电要求,使电池的电量充满

楼主:
已解决。用cn3702充电,恒压8.4V

网友B:
可以用普诚的PT6104或如韵的CN3102制作.
2节用CN3702,3节用CN3703,4节用CN3704锂充IC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