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0)对单片机定时中断有影响吗

楼主(2017-11-07):
当我把delay(5000)改成delay(10000)后,数字管上数字滚动延时时间变很长也不规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t);
void InitTimer();
void main()
{
        num=0;
        InitTimer();
        temp=0xfe;
        P1=temp;
        duan=1;
        P0=table[0];
        duan=0;
        wei=1;
        P0=0x00;
        wei=0;
        while(1)
        {
                delay(5000);
                temp=_crol_(temp,1);
                P1=temp;
                if(aa==40)
                {
                        aa=0;
                        num++;
                        if(num==16)
                                num=0;
                        duan=1;
                        P0=table[num];
                        duan=0;

                }

        }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InitTimer()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A:
肯定有啊

网友B:
1.)一般来说说既然已用中断来计时,为何还要另外调用延迟程序???除非延迟程序时间太短!!
2.)假设中断设初始定成2mSec.而且中断程序中运算后利用标号来表示各时间段到达(timeout);
eg.
2*25=50mS//给按键去抖用标号
2*250=500mS//给秒点用标号
...
3.)主程序中只要判断所须标号,是否为真再清除即可.

网友C:
是有影响的吧

网友C:
应该有的吧,存在即合理

网友D:
调用延时函数的话是根据单片机内部处理指令的时间来计算的,本来就不会很准确,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即处理一条指令说用的时间
延时函数采用循环语句,单片机处理一条指令的时间乘以循环的次数就是你要求的时间,而单片机处理一条指令的时间不是一个准确的时间,不精确,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不知道您能明白吗?如果还有问题请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