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硬件开发的必备知识和需要咋样系统发的学习?

楼主(2017-11-07):
想知道学习硬件开发的必备知识和需要咋样系统发的学习?

网友A:
想学啥单片机 就买个开发板 一个一个例程慢慢看 遇到实在不懂得就去查相关资料

网友B:
硬件开发是一个很大的类,我说一下按照我的分类,
一类专精硬件,知道一点程序的编程就好,主做研发。
1.1要学习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必学。这是基础。仿真设计,电路调试,protell学习,这也是必备的,在这一类中还有往EMC方向,往layout,往电源设计等多种方向,每种方向的偏向都不同,需要掌握学习的知识都不同。
2类主要是做项目,硬件编程都要懂。
2.1在这一类中,你首先要先确定你是要做单片机类还是嵌入式类,这两类不太一样。但不管是哪一类都有很多的硬件设计例程,你做项目的时候,需要那个就进行剪切拼凑就可以。需要所有方面都要懂一点,多看例程,多看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开发是一个很大的类,我说一下按照我的分类,
一类专精硬件,知道一点程序的编程就好,主做研发。
1. ...

我想学习嵌入式 现在在用单片机入手 现在先想着把程序搞懂。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可以,不过要有思想准备,路还很长呢!

网友D:
学嵌入式可以先从一款单片机入手,比如51。通过动手实践,参加一些电子竞赛或者小项目,过程中学习电路基础、常用接口协议、电源、原理图、PCB绘制、单片机编程等等。只有学以致用、边学边用才能较快成长。

网友E:
硬件开发需要一定真才实学,但更重要的是使用他人的成果,并能加以改进,个人能力有限,只有综合运用
,才能大获成功。

网友F:
多动手,多看别人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G:
C语言的基本功底还有就是逻辑,建议先从C语言学起,然后弄明白单片机控制的流程

网友H:
买硬件工程师必备知识书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