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程序,每次都是Jlink连接失败,求指教啊

楼主(2017-11-07):
各种错误,选择不了。有时候会报错,说Can not connect to Jlink via USB,这是什么鬼啊。驱动换了好多,软件重装,电脑系统重装都解决不了

网友A:
从你的截图看,初步判断
1、J-LINK仿真器是不是坏了,可以找一个可用的仿真器在你电脑上试试或你的仿真器拿到别人PC上试试,在设备管理器上看看有没有。网上买的容易坏。
2、驱动没有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