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

楼主(2017-11-07):
如题,没有图纸,买了块电源,输入电压太高,想改下,把输入弄低

昨天发帖忘记说明  这个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DC  36-75V,由于暂时没有这么高的直流电源,所以想把电源的输入电压改低一些,最好18V 起,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 5V20A,还有48V1a,-5v 2a了,目标,在输入电压降低的基础上,输出的5V20A尽量不影响,48V输出忽落不计,最好不改动主变压器。

网友A:
“买了块电源”,什么电源?没讲清楚,当然你也不知道,更讲不清楚。从你上传的印版看,应该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本来就可调节,你就试试看么,调低输入电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我猜测你可能想用变压器输出的很低电压,估计不行!

网友B:
对啊 问题说明清楚一些

网友C:
输入电压应该就是220V或110V吧,怎么过高了?

是输出电压太高,要降低一些吗?可以在输出后面再接一个降压模块来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块电源”,什么电源?没讲清楚,当然你也不知道,更讲不清楚。从你上传的印版看,应该是开关电源。开 ...

昨天发帖忘记说明  这个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DC  36-75V,由于暂时没有这么高的直流电源,所以想把电源的输入电压改低一些,最好18V 起,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 5V20A,还有48V1a,-5v 2a了,目标,在输入电压降低的基础上,输出的5V20A尽量不影响,48V输出忽落不计,最好不改动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应该就是220V或110V吧,怎么过高了?

是输出电压太高,要降低一些吗?可以在输出后面再接一个降 ...

昨天发帖忘记说明  这个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DC  36-75V,由于暂时没有这么高的直流电源,所以想把电源的输入电压改低一些,最好18V 起,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 5V20A,还有48V1a,-5v 2a了,目标,在输入电压降低的基础上,输出的5V20A尽量不影响,48V输出忽落不计,最好不改动主变压器。

网友D:
不够详细啊

楼主:
怎么才算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