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采集并且用PWM波控制电机转速程序

楼主(2017-11-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2^2;   //收集DHT11的数据
sbit RS=P1^0;    //1602显示
sbit RW=P1^1;
sbit EN=P2^5;
sbit PWM=P2^0;
sbit IN3=P2^3;
sbit IN4=P2^4;
uchar DHT11[5],RTflag=0;
uchar  FLAG;   //超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r1;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如果是20,则周期是20*0.5ms
unsigned char PWM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void Delay_t(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10us延时函数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delay(uint z)//1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1602写指令
{
   RS=0;
   RW=0;
   EN=1;
   P0=com;
   delay(5);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8);
  delay(1);
  lcd_write_com(0x01);//1602清屏
  delay(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1);
  lcd_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1602写数据
{
   RS=1;
   RW=0;
   EN=1;
   P0=date;
   delay(1);
   EN=0;
}
void 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在任意地址写符号
{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hu(uchar x,uchar y,uchar num)//数据显示函数
{

          uchar s,g;
          if(y==0)
          lcd_write_com(0x80+x);
          else
          lcd_write_com(0xc0+x);
          s=num/10;        // 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s);
          g=num%10;        //数据分离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g);
}

uchar  write_byte1()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comdata,temp1;
            for(i=0;i<8;i++)
            {
                   FLAG=2;
                   while((!dat)&&FLAG++);//判断数据位是1还是0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temp1=0;
                   if(dat==1)
                                      temp1=1;
                   FLAG=2;
                   while((dat)&&FLAG++)
                   if(FLAG==1)
                                         break;
                   comdata<<=1;
                   comdata|=temp1;
             }
                 return (comdata);
}
void DHT11_5() //dht11读5个字节
{
           uchar i,temp;              //主机拉低18MS
           dat=0;
           Delay_t(150);
           da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1;
           if(!dat)
           {
                FLAG=2;
                while((!dat)&&FLAG++);
                FLAG=2;
                while((dat)&&FLAG++);
                for(i=0;i<5;i++)
                {
                     DHT11[i]=write_byte1();
                }
                dat=1;
                temp=(DHT11[0]+DHT11[1]+DHT11[2]+DHT11[3]);
                if(temp==DHT11[4])        //数据校验位
                {
                      RTflag=1;
                }
                if(RTflag==1)             //如果RTflag=1说明读到的数据正确
                {
                      RTflag=0;
                      write_str(0,0,"RH:");//第一行显示字符
                      write_shu(3,0,DHT11[0]);//显示湿度
                      write_str(5,0,"%");
                      write_str(0,1,"TP:");//显示温度
                      write_shu(3,1,DHT11[2]);//显示温度
                      write_str(5,1,"^C");
                }
           }
}
void kongzhi()                        //温度控制
{
     if(DHT11[0]<=69)
         {
             IN3=1;
         IN4=1;
         }
         if(DHT11[0]>=70&&DHT11[0]<=79)
         {
                IN3=1;
        IN4=0;
            PWMON=15;
         }
         if(DHT11[0]>=80&&DHT11[0]<=89)
         {
                IN3=1;
        IN4=0;
            PWMON=10;
         }
         if(DHT11[0]>=90&&DHT11[0]<=95)
         {
                IN3=1;
        IN4=0;
            PWMON=3;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0x82;
                ET0=1;
        TR0=1;
                CYCLE=20;
     lcd_init();  //1602初始化
     delay(10); //等待DHT11传感器数据稳定开始激活DHT11
     while(1)
     {
                 kongzhi();
         delay(5);//等待DHT11传感器数据稳定开始激活DHT11
         write_byte1();//读一个字节
         DHT11_5(); //读数据
         delay(10); //延时等待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imer1++;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定时0.5秒
   if(count==PWMON)
   {
      PWM=1;        //PWM输出
   }
   if(count==CYCLE)
   {
       count=0;
           if(PWMON!=0)                 //如果左右时间是0保持原来状态
               PWM=0;
   }
   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