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单片机串口通讯的疑惑

楼主:
我按照老师给的程序运行了下,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while (1);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 = SBUF;  //接收的数原路返回,左边是发送SBUF,右边是接收SBUF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按理来说,我按照字符类发送0,接收是十六进制,他应该给我返回的是30,结果给我返回的是B0,我按照字符类发送1,接收是十六进制,他应该给我返回的是31,结果给我返回的是B1.
按照返回的值B0转换为十进制是176,减128是48,48的ASCLL值是0.
按照返回的值B1转换为十进制是177,减128是49,48的ASCLL值是1.
我有点理解不了他为什么给我返回的不是是30而是B0,为什么为这样,求解答?

网友A(2017-11-08):
看了你的电路图,可能问题出在你的晶振上。
你程序用的时钟11.0592MHz,但电路图中用的是12M,而12M晶振情况下,要误差小,最大波特率为4800加倍。你设置的9600,误差6.99%。一般都不可能接收到正确的信息了。
另外,你的STC-ISP程序太老了吧,下载一个新的。新版的可以看到波特率设置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电路图,可能问题出在你的晶振上。
你程序用的时钟11.0592MHz,但电路图中用的是12M,而12M晶振情 ...

晶振没有错误,仿真设置里面我设置的是11.0592MHZ,只是没有改外面的的标号。

网友C:
仿真中单片机的晶振没改,

网友B:
问题已解决了,感谢长帆888,我重建了一个新的仿真用的12M来测试发现没问题,然后检查原来的仿真设计,发现我的串口设置跟晶振时钟设置没有问题,主要是单片机内部还有一个时钟忘记设置了,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谢谢长帆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