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the database for revision Quartus II错误,初学CPLD

楼主:
初学CPLD,一开始使用软件就出现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问题描述: 小弟初学CPLD,从别处得一案例,想用Quartus II 13.0sp1 (64-bit) 打开进行学习,选择打开工程文件--Existing Project,但是出现上图的提示(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the datebase for revision),我以为是软件Quartus II 安装有问题,又重新安装了一遍,但是还是出现上述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一下,现在软件都不能使用,学习CPLD直接无法进行!

网友A(2017-11-08):
这个应该不要紧,是因为打开旧版本创建的文件而已,注意项目文件不能包含汉字文件夹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要紧,是因为打开旧版本创建的文件而已,注意项目文件不能包含汉字文件夹路径

谢谢你的解答,已经解决,

网友C(2019-01-15):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已经解决,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