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干什么的?福禄克万用表上面的,正负接线柱连在一起

楼主:
福禄克万用表用的,为啥正负接线柱连在一起?

福禄克万用表上的

福禄克万用表上的

网友A(2017-11-08):
大概是接的热电偶,所以阻值很小。

网友B:
万用表用热电偶、温度传感器K型热电偶

网友C:
温度传感器K型热电偶

网友D:
看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E:
如果真的是热电偶 做的真漂亮啊 比UT的强太多了 UT的简直。。。。。。。算了 不说了 骂脏字好像是被禁止的

网友F:
哦!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