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超声波测距中电源模块的按键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图,我准备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电路,正在查各个模块的作用和原理。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比较满意的原理图,只缺了一个温度补偿。但是在看那个电源模块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那连着的三个按键是干什么的啊,是实现什么功能的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7-11-08):
这个要看自己的需求或看说明书,不能一直发送吧,至少一个按键是开始发送之类。

网友B(2019-05-10):
我觉得三个按键主要功能是:查看初始超声波测距的初始安全距离;增加安全距离的设定;减少安全距离的设定

网友C:
我认为这几个按键跟电源那里没什么联系,就只是连接在一起然后一起接地而已。
这三个按键具体的作用还是要看你的代码
很大的可能性是与显示器的显示还有设定有关,就跟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