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采集温度用Hc05蓝牙发送到手机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
大神你好!
       我用18B20采集温度数据然后通过Hc05蓝牙模块把温度发送到手机上。
      我同时使用串口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当我把发送温度数据函数 放在 定时器0中断里面时,数码管显示温度数据出现了错位的现象,奇怪的是我在定时器0中断里面写一个led灯亮灭程序时并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
      后来我把发送温度数据的函数和数码管显示一起放在了main函数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很疑惑,为什么把发送温度数据的函数放在定时器0中断里会出错,很想知道他的原理,求解答,
补充一点:  只有当中断0开始执行温度发送数据时才会出现错误,一开始定时器计数时并不会错
PS:问题及程序如下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B[]={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         //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t[]={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sbit en=P1^0;
sbit DQ=P3^6;
sbit s= P2^5;
sbit z= P2^7;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unsigned char tempL=0;                 //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a;
unsigned int sdata;                        //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xiaoshu1;                //小数第一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2;                //小数第二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                //两位小数
unsigned char time;     //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void delay1(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        for(k=125;k>0;k--);}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Q先置高
        delay(8);                                 //稍延时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80);                                 //延时(>480us)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5);                                 //等待(15~60us)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0;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empL&0x0f)*100/16%10;        //小数第二位
        xiaoshu=xiaoshu1*10+xiaoshu2;                 //小数两位
}

//显示函数
void Led(unsigned int date)
{
        if(fg==1)
        {
                P2=0xfe;                             //选通第一位
                P0=seg7code[date/10];          //十位数,查表,输出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d;                             //选通第二位,个位数
                P0=seg7codeB[date%10];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b;                             //选通第三位,小数点第一位
                P0=seg7code[xiaoshu1];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7;                             //选通第四位,小数点第二位
                P0=seg7code[xiaoshu2];
                delay1(1);
                P0=0xff;                               //消隐
        }

        if(fg==0)                                          //温度为负时显示的数据
        {
                P2=0xfe;                             //选通第一位
                P0=seg7code[11];                  //显示负号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d;                             //选通第二位,十位数
                P0=seg7code[date/10];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b;                             //选通第三位,个位数
                P0=seg7codeB[date%10];
                delay1(1);
                P0=0xff;                         //消隐

                P2=0xf7;                             //选通第四位,小数点第一位
                P0=seg7code[xiaoshu1];
                delay1(1);
                P0=0xff;                               //消隐
        }
}
//串口模块        初始化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serial(void)
{
   TMOD = 0x21;
   SCON = 0x50;
   PCON = 0x00;
   //串口中断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定时器中断
   TH0  = (65536-46083)/256;
   TL0  = (65536-46083)%256;
   TR0  = 1;
   //中断开关
     EA = 1;
     ES = 1;
     ET0= 1;
         en = 1;

}

  void serial_s(char dat)         //串口发送程序
  {

  // a=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main()
{
     Init_serial();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Led(sdata);                                         //温度显示在数码管上

        }
}

void rxd(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接收程序
{
  EA=0;
  if(RI)
  {
          RI=0;
    a=SBUF;
                  if(a=='0')
          {
                  s=0;

                delay(20);

          }
          if(a=='f')
          {

           z=0;

           delay(20);

          }

  }
  EA=1;
}

void txd(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程序,没10S通过蓝牙给手机发送温度数据
{
         time++;
         if(time==20)
         {
                  serial_s(t[sdata/10]);
                serial_s(t[sdata%10]);
                serial_s('.');
                serial_s(t[xiaoshu1]);
                serial_s(t[xiaoshu2]);
                serial_s('\n');
         }

         TH0=(65536-46083)/256;
         TL0=(65536-46083)%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