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从原理图导入PCB 器件没有符号和边框 只是焊盘孤独

楼主:
只剩焊盘了 什么鬼 怎么办它

网友A(2017-11-08):
丝印层Top overlay上边框才会显示。
封装没画好

网友B:
相应的层没有设置显示出来,比如,顶层丝印,底层等

网友C:
用的什么软件啊,可能颜色设置里面没打开丝印或是黑色

网友D:
双击元件,看元件名显示栏是否有对号。

网友E:
看看层设置,应该是相应的层没打开,比如top、bottom层,还有丝印层。

网友F:
按键盘L键
点击左下角 All Layers On
OK 推出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