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单个按键按下时间(长短按键)执行不同功能

楼主(2017-11-08):
如果要节省单片机IO口,可以用一个按键,通过判断按下的时间来执行不同的子程序,自己闲来无事随意写了个,可能不够精简,但是功能都有,proteus仿真能出来,三种按键时间,短时间按下LED1亮,中等长度时间LED2亮,长时间按下LED3亮,具体按多久,自己稍微体会下就能把握

单片机长短按键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keyback=P1^0;
sbit k=P1^4;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tatic uint i=0;
uchar keystay=0x00;
uchar T0RH;
uchar T0RL;

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
{
ulong tmp;
tmp=11059200/12;
tmp=(ms*tmp)/1000;
tmp=65536-tmp+10;
T0RH=(unsigned char)(tmp>>8);
T0RL=(unsigned char)tmp;
TMOD &=0xF0;
TMOD |=0x01;
TH0=T0RH;
TL0=T0RL;
ET0=1;
TR0=1;
}

void Judge(uint num)
{
if((5<num)&&(num<=50))
{
key1=0;
key2=1;
key3=1;
i=0;
}
if((50<num)&&(num<=120))
{
key2=0;
key1=1;
key3=1;
i=0;
}
if(num>120)
{
key3=0;
key1=1;
key2=1;
i=0;
}
}

main()
{
EA=1;
configtimer0(10);
while(1)
{
  if((keystay&0xFF)==0x00)
{
Judge(i);
          }
         }
}

void keyscan()
{
keystay=(keystay<<1) | (!keyback);
}

void interrupt_timer0()interrupt 1
{
TH0=T0RH;
TL0=T0RL;
keyscan();
if((keystay&0xFF)==0xFF)
{
  i++;

  if(i>400)
  {
   i=0;
         }
…………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是什么函数。也就是它的作用。

网友B:
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C(2018-10-16):
对我等初学者,有莫大的帮助,感谢楼主。

网友D(2018-12-14):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是什么函数。也就是它的作用。

相当于把中断装初值 以及各类中断的启动 写成一个函数 用于中断初始化 方便调用

网友D:
void keyscan()
{
keystay=(keystay<<1) | (!keyback);
}

  if((keystay&0xFF)==0x00)

请问这两个有前辈可以解释一下吗?看不太懂。。。

网友E(2019-03-07):
程序中的i是干嘛的呀?

网友F(2019-04-18):
扫描函数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void keyscan()
{
keystay=(keystay

这个我也没看懂,同求

网友G(2019-11-03):
这个很高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是什么函数。也就是它的作用。

给定时器初始化,赋值

网友I:
非常详细,学习了!!!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J:
不实用,不能实现到达时间不松按键也相应

网友K(2023-11-06):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就是需要这方面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