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H桥的大神指点下

楼主:
如题 一图 和 二图 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仿真时 同样的占空比  一个电机转的快  一个转的慢

网友A(2017-11-08):
Q9何时导通?

网友B:
本来是可以正反转的 我只用了一路PWM 那个可以忽略。。。

网友C:
下面的图没有四个二极管,反电动势没回路。

网友D(2019-10-28):
一样的,下图就是个原理,实用的是上图,没有二极管的会对整个电路y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