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没有一直转,仿真只转了45度就停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int flag;
sbit first_key=P1^0;
/* 按键检测 */
void anjian()
    {
            if( first_key==0 )
            {
            msdelay(5);                  //延时5ms
            if( first_key==0 )
                        flag=1;
                        while( !first_key );  //等待按键释放
            }
    }

/* 一档 */
void first()
    {
        if(flag==1)
        {
        while(1)
            {
        P1=0x01;      //0001 P20=1
        smgdelay(5);  //延时500ms
        P1=0x03;      //0011 P20=1  P21=1
        smgdelay(5);
        P1=0x02;      //0010 P21=1
        smgdelay(5);
        P1=0x06;      //0110 P21=1  P22=1
        smgdelay(5);
        P1=0x04;      //0100 P22=1
        smgdelay(5);
        P1=0x0C;      //1100 P22=1  P23=1
        smgdelay(5);
        P1=0x08;      //1000 P23=1
        smgdelay(5);
        P1=0x09;      //1001 P23=1  P20=1
        smgdelay(5);
                }
        }
    }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
        first();
    }
}

网友A(2017-11-09):
电机驱动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编程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