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16x16点阵制作,采用的4个74hc573图纸与单片机源程序分享

楼主:
                       图中三极管于电阻没有用到,
                       c文件里面有教程;
                       hex也有;连线放式;

下面是图纸: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采用四个74hc573,***/
#include<reg52.h>
sbit sao=P2^3; //573使能端前8位,行扫描
sbit sao1=P2^2; //573使能端后8位,行扫描
sbit su=P2^1;  //573使能端前8位,列数据传送
sbit su1=P2^0;        //573使能端后8位,列数据传送
unsigned char a,b,c;
unsigned char code tbo[]={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扫描数据,根据连线更改
unsigned char code tbo1[30][32]={
{0xFE,0xFE,0x00,0xFE,0xFE,0x80,0x93,0x99,
0x90,0x9E,0x9E,0x80,0x9E,0x9E,0x9E,0x9F,
0x7F,0x7F,0x00,0x7F,0x7F,0x01,0xC9,0x99,
0x09,0x79,0x79,0x01,0x79,0x79,0x61,0xF3},/*"南",0*/

{0xFC,0xFE,0x00,0xF9,0xF9,0xF3,0xE7,0xC0,
0xF9,0xF9,0xF9,0xF9,0xF3,0xF3,0xE7,0x8F,
0xFF,0x7F,0x00,0xFF,0xFF,0xCF,0xE7,0x03,
0x93,0x9F,0x9F,0x9F,0x99,0x99,0x99,0xC1},/*"充",1*/

{0xFE,0x02,0xF2,0xF2,0xF2,0x82,0x9E,0x98,
0x9E,0x82,0xF2,0xF2,0xF2,0xF2,0x86,0xCE,
0x7F,0x73,0x73,0x67,0x4F,0x1F,0x7F,0x00,
0x1F,0x4F,0x4F,0x67,0x73,0x19,0x3C,0x7F},/*"张",2*/

{0xFC,0xCE,0xE0,0xE1,0x38,0x99,0x98,0xE0,
0xE0,0xC8,0x08,0xC8,0xC9,0xC8,0xC9,0xF9,
0xFF,0x01,0x79,0x99,0x01,0x99,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9,0x01,0x99,0x91},/*"澜",3*/

{0xE7,0xE7,0xE7,0xE4,0x01,0xE7,0xE7,0xE0,
0xE3,0xC7,0x07,0xE7,0xE7,0xE7,0x86,0xC8,
0xCF,0xCF,0xCF,0x00,0xCF,0xCF,0xCF,0x01,
0x39,0x33,0x93,0x87,0xCF,0x87,0x33,0xF8},/*"技",4*/

{0xF3,0xF0,0x93,0x93,0x93,0x92,0x92,0x92,
0x92,0x92,0x92,0xF2,0xE6,0xE7,0xCF,0x9F,
0xFF,0x00,0xCF,0xCF,0xCF,0x01,0x49,0x49,
0x49,0x49,0x49,0x41,0x43,0xCF,0xCF,0xCF},/*"师",5*/

{0xCC,0xE6,0xE6,0xFF,0x80,0x9F,0x3F,0xE0,
0xFF,0xFE,0x00,0xFE,0xFE,0xFE,0xF8,0xFC,
0xF3,0x73,0x67,0xCF,0x00,0xFC,0xF9,0x0F,
0x9F,0x3F,0x00,0x7F,0x7F,0x7F,0x7F,0xFF},/*"学",6*/

{0xFF,0x83,0x90,0x84,0x81,0x8E,0x87,0x93,
0x90,0x93,0x83,0x87,0x9E,0x9E,0x9C,0x99,
0x9F,0xCF,0x00,0xFC,0xF9,0x03,0xFF,0xFF,
0x00,0x27,0x27,0x27,0x64,0x64,0xF0,0xFF},/*"院",7*/

{0xFE,0xFE,0xFC,0xF9,0xF3,0xE7,0xC0,0x1E,
0xFE,0xC0,0xFE,0xE6,0xF2,0xF2,0x00,0xFF,
0x7F,0x7F,0x3F,0x9F,0xCF,0xE7,0x03,0x78,
0x7F,0x03,0x7F,0x67,0x67,0x4F,0x00,0xFF},/*"金",8*/

{0xF9,0xF9,0xF0,0xE7,0xCF,0x80,0x0E,0xCE,
0xC0,0xCE,0xCE,0xC0,0xFF,0xFF,0x00,0xFF,
0xFF,0xFF,0x0F,0xCF,0x9F,0x03,0x73,0x73,
0x03,0x73,0x73,0x03,0xFF,0xFF,0x00,0xFF},/*"鱼",9*/

{0xE7,0xE7,0xE7,0xE7,0x81,0x80,0x80,0x81,
0x80,0x81,0x81,0x81,0x89,0xFF,0xFF,0xFF,
0xCF,0xCF,0x87,0x87,0x33,0x49,0xE4,0xE7,
0x01,0xF9,0xF3,0x33,0x87,0xCF,0xE7,0xE7},/*"岭",10*/

{0xE7,0xE7,0xE7,0xE6,0x01,0xE7,0xC6,0xC0,
0x81,0x87,0x27,0xE7,0xE7,0xE7,0xE7,0xE4,
0x9F,0xCF,0xCF,0x00,0xFF,0x33,0x79,0xFC,
0x33,0x33,0x87,0x87,0xCF,0x87,0x33,0x78},/*"校",11*/

{0xFF,0x80,0x9F,0x9F,0x99,0x9C,0x9E,0x9F,
0x9E,0x9C,0x99,0x93,0x9F,0x9F,0x80,0xFF,
0xFF,0x01,0xFF,0xE7,0xE7,0xCF,0x1F,0x3F,
0x1F,0xCF,0xE7,0xE7,0xFF,0xFF,0x00,0xFF},/*"区",12*/

{0xFF,0xFF,0xFF,0xF3,0xC3,0xF3,0xF3,0xF3,
0xF3,0xF3,0xF3,0xF3,0xF3,0xC0,0xFF,0xFF,/*"1",13*/
0xFF,0xFF,0xFF,0x80,0x9F,0x9F,0x9F,0x83,
0x99,0xFC,0xFC,0x9C,0x99,0xC3,0xFF,0xFF},/*"5",14*/

{0xE7,0xE4,0xCF,0xCF,0x93,0x03,0xE7,0xCF,
0x9E,0x02,0x9E,0xFE,0xE0,0x0C,0x99,0xFE,
0xFF,0x01,0x39,0x33,0x33,0x27,0x21,0x39,
0x19,0x19,0x43,0x43,0xE7,0xC3,0x99,0x3C},/*"级",15*/

{0xFE,0xFE,0xFE,0xC0,0xCE,0xCE,0xCE,0xC0,
0xCE,0xCE,0xCE,0xC0,0xCE,0xFE,0xFE,0xFF,
0x7F,0x7F,0x7F,0x03,0x73,0x73,0x73,0x03,
0x73,0x73,0x73,0x03,0x70,0x7C,0x7C,0x00},/*"电",16*/

{0xFF,0x80,0xFF,0xFF,0xFF,0xFE,0xFE,0x00,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8,0xFC,
0xFF,0x03,0xE7,0xCF,0x9F,0x3F,0x7F,0x00,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FF},/*"子",17*/

{0xFE,0xFE,0xFE,0xC0,0xFC,0xFC,0x00,0xF9,
0xF3,0xF0,0xFF,0xFF,0xF8,0xFE,0xFF,0xFF,
0x7F,0x7F,0x7F,0x03,0xFF,0xFF,0x00,0xFF,
0xFF,0x07,0xE7,0xCF,0x9F,0x3F,0x9F,0xCF},/*"专",18*/

{0xF9,0xF9,0xF9,0xF9,0x99,0xC9,0xC9,0xE1,
0xE1,0xE1,0xF9,0xF9,0xF9,0xF9,0x00,0xFF,
0x9F,0x9F,0x9F,0x9F,0x99,0x99,0x93,0x93,
0x87,0x8F,0x9F,0x9F,0x9F,0x9F,0x00,0xFF},/*"业",19*/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C7,0xC7,0xFF,0xC7,0xC7,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20*/

{0xF3,0xF3,0x00,0xF3,0x9F,0xC8,0xCF,0x38,
0x99,0x80,0xE1,0x08,0xC9,0xC9,0xC9,0xF9,
0xCF,0xCF,0x00,0xC3,0x99,0x00,0x9F,0x01,
0x99,0x01,0x99,0x01,0x99,0x99,0x81,0xF3},/*"蒲",21*/

{0xF3,0xF3,0x00,0xF3,0xFF,0xFF,0xC0,0xCF,
0xCF,0xCF,0xCF,0xCF,0xCF,0x9F,0x9E,0x38,
0xCF,0xCF,0x00,0xCF,0x27,0x33,0x01,0x3F,
0x33,0x33,0x87,0x87,0xC9,0x81,0x31,0xF9},/*"茂",22*/

{0xFC,0xFE,0xC0,0xCF,0xCF,0xC0,0xCF,0xCF,
0xC0,0xCC,0xCE,0xCF,0xCF,0xC9,0xC3,0xC7,
0xFF,0x7F,0x07,0xE7,0xE7,0x07,0xE7,0xE7,
0x07,0xF3,0x67,0x0F,0x9F,0xCF,0xE3,0xF8},/*"良",23*/

{0xFF,0xFF,0xFF,0xC3,0x99,0x3C,0x3C,0x3C,
0x3C,0x3C,0x3C,0x04,0x91,0xC3,0xF8,0xFF,/*"Q",24*/
0xFF,0xFF,0xFF,0xC3,0x99,0x3C,0x3C,0x3C,
0x3C,0x3C,0x3C,0x04,0x91,0xC3,0xF8,0xFF},/*"Q",2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C7,0xC7,0xFF,0xC7,0xC7,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26*/

{0xFF,0xFF,0xFF,0xF3,0xC3,0xF3,0xF3,0xF3,
0xF3,0xF3,0xF3,0xF3,0xF3,0xC0,0xFF,0xFF,/*"1",27*/
0xFF,0xFF,0xFF,0x80,0x9F,0x9F,0x9F,0x83,
0x99,0xFC,0xFC,0x9C,0x99,0xC3,0xFF,0xFF},/*"5",28*/

{0xFF,0xFF,0xFF,0xF9,0xF1,0xF1,0xE1,0xC9,
0xC9,0x99,0x80,0xF9,0xF9,0xE0,0xFF,0xFF,/*"4",29*/
0xFF,0xFF,0xFF,0xE3,0xC9,0x9C,0x9C,0x9C,
0x9C,0x9C,0x9C,0x9C,0xC9,0xE3,0xFF,0xFF},/*"0",30*/

{0xFF,0xFF,0xFF,0xC1,0x9C,0x9C,0x9C,0xC9,
0xE3,0xC9,0x9C,0x9C,0x9C,0xC1,0xFF,0xFF,/*"8",31*/
0xFF,0xFF,0xFF,0xC1,0x9C,0x9C,0x9C,0xFC,
0xF9,0xF3,0xE7,0xCF,0x9C,0x80,0xFF,0xFF},/*"2",32*/

{0xFF,0xFF,0xFF,0x80,0x9C,0xF9,0xF9,0xF3,
0xF3,0xE7,0xE7,0xE7,0xE7,0xE7,0xFF,0xFF,/*"7",33*/
0xFF,0xFF,0xFF,0x80,0x9C,0xF9,0xF9,0xF3,
0xF3,0xE7,0xE7,0xE7,0xE7,0xE7,0xFF,0xFF},/*"7",34*/

{0xFF,0xFF,0xFF,0xE3,0xC9,0x9C,0x9C,0x9C,
0x9C,0x9C,0x9C,0x9C,0xC9,0xE3,0xFF,0xFF,/*"0",3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8F,0x8F,0xFF,0xFF},/*".",36*/

};
/****上面就是列数据,数据可以用取模软件生成****/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这是时间设定****/
while(1)
  {
   if(TF0==1)//判断定时设定是否溢出,
    {
         TF0=0;        //溢出就清零。
         c++;
         if(c==16)//溢出16次为一秒,数据之间间隔。
          {
            c=0;
            b++;  //这是数组个数,满30就重头开始。
                if(b==30)
                 {
              b=0;
                 }
          }
        }
/*下面中每一次数据传输后都有个清屏,也就是消隐,数据32个中前16个是
每个字的前一半,同理后16个*/
   for(a=0;a<8;a++)         //前8位扫描;
    {
         sao=1;
         P3=tbo[a];
         su=1;
         P1=tbo1[b][a];
         P1=0xff;
         su=0;
         su1=1;
         P1=tbo1[b][a+16];//A加16是数据前面8位;
         P1=0xff;
         su1=0;
        }
        P3=0x00;
        sao=0;

   for(a=8;a<16;a++)  //后8位扫描;
    {
         sao1=1;
         P3=tbo[a];
         su=1;
         P1=tbo1[b][a];
         P1=0xff;
         su=0;
         su1=1;
         P1=tbo1[b][a+16]; //A加16是数据后面8位;
         P1=0xff;
         su1=0;
        }
        P3=0x00;
        sao1=0;
        a=0;

网友A(2017-11-10):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视屏没有发上去?

网友C(2019-04-13):
真不知道我哪天才有此水平

网友D:
P1=tbo1[b][a],初学者请教一下,这样写是P1=tbo1[b],还是P1=tbo1o[a]

网友E(2019-12-11):
灯的亮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