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中断周期设成0.5s怎么设置

楼主:
这个是WNT中断,我要设置成0.5s怎么设置

网友A(2017-11-09):
51单片机是不能用定时器直接定时到0.5秒的,超出了定时器timer的定时范围。要先定一个51定时器可以计数的定时时间,例如定时50ms,再用一个寄存器累加10次就是500ms也就是0.5秒。

网友B: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EC;
    TL0 = 0x78;          //0.01s
    cnt++;
        P0=0xFF;
        if(cnt>=50)           //0.5S
        {
          cnt=0;
}
这是中断定时   前面要加定时器 别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