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仿真工程+程序-带按键-LED数码管显示数值

楼主(2017-11-08):
交通灯,仅供参考!

交通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bit red,green,yellow,turnred;          //定义红、黄、绿及转红标志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码表
#define  LIGHT P0
#define  SEG P1
#define  BITR P2
unsigned char Dis_Shiwei;//定义十位
unsigned char Dis_Gewei; //定义个位
unsigned char second,count=0; //初值6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d=P3^3;                                 //定义东西绿灯时间加按键
sbit sub=P3^4;                                 //定义东西绿灯时间减按键
sbit K1=P3^1;                                 //定义设定时间按键
sbit add2=P3^5;                             //定义调南北绿灯时间加按键
sbit sub2=P3^6;                             //定义调南北绿灯时间减按键

unsigned char timeDX=13,timeNB=15; //定义东西和南北绿灯亮时可调变量并赋予初值2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的延时程序
        {
        while(--cnt);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延时ms
{
    unsigned 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key_scan( )
{
        uchar s1num=0;                        //s1num记录光标的位置的编号

        if(K1==0)
        {
                DelayMS(5);
                if(K1==0)
                {
                        while(!K1);          //menum测试到由0到1的变化,也就是按下松开的变化,s1num加1
                        s1num++;
                        while(1)
                        {
                                if(K1==0)
                                {
                                DelayMS(5);
                                if(K1==0)
                                {
                                while(!K1);
                                s1num++;        //menum测试到由0到1的变化,也就是按下松开的变化,s1num再加1
                                }
                                }

                                if(s1num==1)
                                {

                while(add==0)                                    //如果第一个按键按下东西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加1秒
                                        {
                                            DelayMS(10);
                                                while(add==0);
                                                timeDX++;
                                                if(timeDX>60)   //当时间超过60秒将时间置为60秒
                                                {timeDX=0;}

                                                Dis_Shiwei=tab[timeDX/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timeDX%10]; //个位显示处理

                                        }
                        while(sub==0)                                   //如果第二个按键按下东西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减1秒
                                        {
                                                DelayMS(10);
                                                while(sub==0);
                                                timeDX--;
                                                if(timeDX<=0)           //当时间减到小于或等于0时将时间置为1秒
                                                {timeDX=60;}

                                                Dis_Shiwei=tab[timeDX/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timeDX%10]; //个位显示处理

                                        }
                    while(add2==0)                                   //如果第三个按键按下南北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加1秒
                                        {
                                                DelayMS(10);
                                                while(add2==0);
                                                timeNB++;
                                                if(timeNB>60)   //当时间超过60秒将时间置为60秒
                                                {timeNB=0;}

                                                 Dis_Shiwei=tab[timeNB/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timeNB%10]; //个位显示处理

                                        }
                        while(sub2==0)                                   //如果第四个按键按下南北方向绿灯延续时间减1秒
                                        {
                                                DelayMS(10);
                                                while(sub2==0);
                                                timeNB--;
                                                if(timeNB<=0)           //当时间减到小于或等于0时将时间置为1秒
                                                {timeNB=60;}

                                                 Dis_Shiwei=tab[timeNB/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timeNB%10]; //个位显示处理

                                           }
                                }

                                if(s1num==2)
                                {

                                s1num=0;//s1num清零//
                                break;
                                }
                        }
                }
        }
}

void LINGHTLED( )

{
        if (count==100)
            {
            count=0;
            second--;//秒减1
                if(second==0)
            { //这里添加定时到0的代码 ,可以是灯电路,继电器吸合等,或者执行一个程序
                        if(red)   //红灭,先转黄
                        {
                                red=0;
                                yellow=1;
                                second=4;
                                LIGHT=0xdd;//黄灯亮4秒,黄灯为过渡灯,再根据情况转绿或转红
                        while(K1==0);

                        }
            else if(yellow && !turnred)
                                        {
                                        yellow=0;
                                        green=1;
                                        second=timeDX;
                                        LIGHT=0xf3;//绿灯亮25秒,
                                while(K1==0);
                                        }
                                else if(green)
                                                {
                                                yellow=1;
                                                green=0;
                                                second=4;
                                                LIGHT=0xeb;//黄灯亮4秒
                                        while(K1==0);
                                                turnred=1;

                                                }
                                                else if(yellow && turnred)   //绿灯灭,转黄灯,后红灯,turnred=1时
                                                        {
                                                        red=1;
                                                        yellow=0;
                                                        LIGHT=0xde;//红灯亮60秒
                                                while(K1==0);
                                                        second=timeNB;
                                                        turnred=0;   //接下来是转黄,绿。
                                                        }
             }

        }

        Dis_Shiwei=tab[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

void inti( )
{

        TMOD |=0x11;//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0xd8;            //65535-10000=55535=D8F0(十六进制)
        TL0=0xf0;
        IE= 0x8A; //中断控制,EA=1开总中断,ET0=1:定时器0中断允许
        IP=0x02;
        TR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inti( );

        LIGHT=0xde;//红灯亮,根据红黄绿接灯的顺序。
        red =1;
   second=timeDX;

        while(1)
        {

         key_scan();//键盘扫描程序

   LINGHTLED( );

        }
}

/********************************/
/*      定时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重新赋值,10毫秒定时
        TL0=(65536-10000)%256;;
        count++;
}

/********************************/
/*      定时中断                */
/********************************/
void tim2(void)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5000)/256;//重新赋值,5毫秒定时
        TL1=(65536-5000)%256;;

        BITR=0xfE;
        SEG=Dis_Shiwei;//显示十位,这里实现用8位数码管,即左1位
        delay(30);//短暂延时
        BITR=0XfD;
        SEG=Dis_Gewei; //显示个位,左数,2位
        delay(30);

        TR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