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来要怎样实现按键加减时钟分钟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P1^0;
sbit LCD1602_RW=P1^1;
sbit LCD1602_E =P1^5;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
0xE7,0xD7,0xB7,0x77,0xEB,0xDB,0xBB,0x7B,
0xED,0xDD,0xBD,0x7D,0xEE,0xDE,0xBE,0x7E
};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SetCursor(uchar x,uchar y);
void LcdShowDat(uchar x,uchar y,uchar dat);
void LCD1602_WCMD(uchar cmd);
void delay_ms(uint cnt);
void an();

uint cnt=0;
uchar sec=0;min=0;hour=0;key=16;

void ScanKeyBoard()
{
        unsigned char scan1,scan2,KeyBoard;
        unsigned char i;
        P2=0xf0;
        scan1=P2;
        TR0=0;
        if((scan1&0xf0)!=0xf0)
        {
                delay_ms(10);
                scan1=P2;
                if((scan1&0xf0)!=0xf0)
                {
                        P2=0x0f;
                        scan2=P2;
                        KeyBoard=scan1|scan2;
                        while((P2&0x0f)!=0x0f);
                        for(i=0;i<=15;i++)
                        {
                                if(KeyBoard==KeyCode[i])
                                key=i;
                        }
                }
        }
}
void an()
{
        uchar a=key;
        ScanKeyBoard();
        switch(a)
                {
                        case 0:hour=hour+1;break;
                        case 1:hour=hour-1;break;
                        case 2:min++;break;
                        case 3:min--;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nt--)
        {
                for(i=0;i<=110;i++);
        }
}
void main()
{
        uchar temp;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TR0=1;
        EA=1;
        ET0=1;

        LCD1602_INIT();

        while(1)
        {

                temp=hour/10;
                temp+=0x30;
                LcdShowDat(2,0,temp);
                temp=hour%10;
                temp+=0x30;
                LcdShowDat(3,0,temp);
                LcdShowDat(4,0,':');
                temp=min/10;
                temp+=0x30;
                LcdShowDat(5,0,temp);
                temp=min%10;
                temp+=0x30;
                LcdShowDat(6,0,temp);
                LcdShowDat(7,0,0x3a);
                temp=sec/10;
                temp+=0x30;
                LcdShowDat(8,0,temp);
                temp=sec%10;
                temp+=0x30;
                LcdShowDat(9,0,temp);
        }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0xff;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do{
                LCD1602_E=1;
                sta=LCD1602_DB;
                LCD1602_E=0;
        }while(sta&0x80);
}
void LCD1602_W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DB=cmd;
        LCD1602_E=1;
        LCD1602_E=0;
}
void LCD1602_W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DB=dat;
        LCD1602_E=1;
        LCD1602_E=0;
}
void LcdSetCursor(uchar x,u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0)
        addr=0x00+x;
        else
        addr=0x40+x;
        LCD1602_WCMD(addr|0x80);
}
void LcdShowDat(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LcdSetCursor(x,y);
        LCD1602_WDat(dat);
}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E=0;
        LCD1602_WCMD(0x38);
        LCD1602_WCMD(0x0c);
        LCD1602_WCMD(0x06);
        LCD1602_WCMD(0x01);
}
void clok()interrupt 1
{
        cnt++;
        TH0=0xfc;
        TL0=0x67;
        if(cnt==1000)
        {
                c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网友A(2017-11-09):
你提的问题,下例有解答。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