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7-11-08):
**************************************************************************************************/
这是12864的程序,这个程序比较看不懂,麻烦进行简单的显示嘛
原理图如下:

#include"FYD12864.h"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Time)
{
unsigned long j;
while(nTime--)
{
  j=12;
  while(j--);
}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初始化LCD12864
{
    //----------------------------------------------------------------------
    Delay_nus(200);
    SET_LCD12864_CS;
    //----------------------------------------------------------------------
    LCD2864Write_char(0, 0x01);    //清除屏幕显示,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清零
    Delay_nus(200);
    LCD2864Write_char(0, 0x30);    //8BIT控制界面,基本指令集
    Delay_nus(200);
    LCD2864Write_char(0, 0X0C);
    Delay_nus(200);
    LCD2864Write_char(0, 0x01);  // 清除屏幕显示,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清零
    Delay_nus(200);
    LCD2864Write_char(0, 0x06);  //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Delay_nus(200);
    //----------------------------------------------------------------------
    LCD12864_Clear();
}
/*************************************************************************************************/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if((bbyte & 0x80) == 0x80) //取出最高位
        {
            SET_LCD12864_STD;
        }
        else
        {
            CLR_LCD12864_STD;
        }
        SET_LCD12864_SCLK;
        CLR_LCD12864_SCLK;
        bbyte <<= 1;    //左移
    }
}
void LCD2864Write_char(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CMD_data, Hdata, Ldata;
    if(Mode == 0X00)
        CMD_data = 0xf8;   //写指令
    else
        CMD_data = 0xfa;    //写数据
    Hdata = ddata & 0xf0;    //取高四位
    Ldata = (ddata << 4) & 0xf0;  //取低四位
    Send_byte(CMD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_nus(10);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_nus(10);    //延时是必须的
    Send_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_nus(10);       //延时是必须的
}
/*************************************************************************************************/
/*************************************************************************************************/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清屏函数
{
    // LCD2864Write_char(0,0x01);
    LCD12864_lineclr(1);
    LCD12864_lineclr(2);
    LCD12864_lineclr(3);
    LCD12864_lineclr(4);
}
void LCD12864_dispClear(void)    //清屏函数
{
    // LCD2864Write_char(0,0x01);
    LCD12864_lineclr(2);
    LCD12864_lineclr(3);
    LCD12864_lineclr(4);
}
/*************************************************************************************************/
void LCD12864_RE_0_1(void)       //文字模式,指令集由0变为1
{
    LCD2864Write_char(0, 0x30);
    Delay_nus(50);
    LCD2864Write_char(0, 0x34);
    Delay_nus(50);
    LCD2864Write_char(0, 0x36);
    Delay_nus(50);
}
//此函数如果在文本模式,可以不要,如果同时显示图和显示字就要及时更换指令集,实现具体是什么操作
void LCD12864_RE_1_0(void)     //图形模式,指令集由1变为0
{
    LCD2864Write_char(0, 0x36);
    Delay_nus(50);
    LCD2864Write_char(0, 0x32);
    Delay_nus(50);
}

/*************************************************************************************************/
void LCD12864_SetAddr(unsigned char VerticalAddr, unsigned char HorizontalAddr) //设定地址
{
    VerticalAddr   &= 0x1F;
    HorizontalAddr &= 0xFF;
    LCD2864Write_char(0,VerticalAddr   | 0x80);
    Delay_nus(100);
    LCD2864Write_char(0,HorizontalAddr | 0x80);
    Delay_nus(100);
}
void LCD12864_Write_String(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har *StringBuf)
{
    uint8_t address, i = 0;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 = 0x80;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break;
  default:
   address = 0x80;
    }
    LCD2864Write_char(0, address + lie);
    for(i = 0; i < 16; i++)
    {
        LCD2864Write_char(1, *StringBuf);
        StringBuf++;
    }
}
void LCD12864_DispString2(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har *String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address, i = 0;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 = 0x80;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break;
  default:
   address = 0x80;
    }
    LCD2864Write_char(0, address + lie);
    for(i = 0; i < LEN; i++)
    {
        LCD2864Write_char(1, *StringBuf);
        StringBuf++;
    }
}
void LCD12864_DispString3(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onst char *String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address, i = 0;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 = 0x80;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break;
  default:
   address = 0x80;
    }
    LCD2864Write_char(0, address + lie);
    for(i = 0; i < LEN; i++)
    {
        LCD2864Write_char(1, *StringBuf);
        StringBuf++;
    }
}
void LCD12864_DispString4(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onst char *String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address, i = 0;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 = 0x80;
   break;
  case 2:
   address = 0x90;
   break;
  case 3:
   address = 0x88;
   break;
  case 4:
   address = 0x98;
   break;
  default:
   address = 0x80;
    }
    LCD2864Write_char(0, address + lie);
    for(i = 0; i < LEN; i++)
    {
        LCD2864Write_char(1, *StringBuf);
        StringBuf++;
    }
}

/*********************************************************************************************************
** 函数名称: Lcd_lineclr()
** 功能描述: 清除一行的显示
** 输 入: unsigned char row 要清除显示的行
** 输 出: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说明:
** 注意:
*******************************************************************************************************/
void LCD12864_lineclr(unsigned char row)
{
    unsigned char i;
    switch(row)
    {
  case 1:
  {
   LCD2864Write_char(0, 0x80);
   for(i = 0; i < 16; i++) LCD2864Write_char(1, ' ');
   break;
  }
  case 2:
  {
   LCD2864Write_char(0, 0x90);
   for(i = 0; i < 16; i++) LCD2864Write_char(1, ' ');
   break;
  }
  case 3:
  {
   LCD2864Write_char(0, 0x88);
   for(i = 0; i < 16; i++) LCD2864Write_char(1, ' ');
   break;
  }
  case 4:
  {
   LCD2864Write_char(0, 0x98);
   for(i = 0; i < 16; i++) LCD2864Write_char(1,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END FILE
**************************************************************************************************/

**************************************************************************************************/

#ifndef  __FYD12864_H__
#define  __FYD12864_H__
/*************************************************************/
#include<stc15.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_t  unsigned int

/*************************************************************************************************/
#define LCD12864_RS_PIN             P20      //RS
#define LCD12864_RW_PIN             P21   //RW
#define LCD12864_RD_PIN             P22      //RD-EN
/*************************************************************************************************/
//PSB接GND----是串行模式
//PSB接VCC----是并行模式
#define    SET_LCD12864_CS      LCD12864_RS_PIN=1;
#define    CLR_LCD12864_CS       LCD12864_RS_PIN=0;
#define    SET_LCD12864_STD      LCD12864_RW_PIN=1;
#define    CLR_LCD12864_STD      LCD12864_RW_PIN=0;
#define    SET_LCD12864_SCLK     LCD12864_RD_PIN=1;
#define    CLR_LCD12864_SCLK     LCD12864_RD_PIN=0;
/*************************************************************************************************/
//定义7920LCD控制命令    基本命令
#define Lcd_Clear        0x01    //清除显示
#define Lcd_Adress_Rest     0x02    //地址归0
#define Lcd_Set_Entrance_Point   0x04  //设定光标移动方向并指定整体显示是否移动,offset 0x04/0x05/0x06/0x07
#define Lcd_Display_Status    0x08 //显示状态(整体显示,整体不显示,光标闪烁,光标不闪烁),offset 0x08/0x0C/0x0D/0x0E/0x0F
#define Lcd_Display_Shift    0x10    //光标或显示移位控制 offset 10H/14H/18H/1CH
#define Lcd_Set_Function_Basic  0x30  //基本指令集
#define Lcd_Set_Function_Extend  0x34  //扩展指令集
#define Lcd_Set_Cgram    0x40 //设定CGRAM 地址 offset 0x00-0x3f
#define Lcd_Set_Ddram    0x80    //设定DDRAM 地址
//定义7920LCD控制命令    扩充命令
#define Lcd_Wait_Mode    0x01    //待命模式 进入待命模式,执行其它命令都可终止待命模式
#define Lcd_Enable_Iram    0x02 //sr=0 允许设定CGRAM 地址(基本指令)
#define Lcd_Enable_Vectical_Roll 0x03 //sr=1 允许输入卷动地址
#define Lcd_Iram_Address   0x40   //sr=1:offset 0x00~0x3
#define Lcd_Back_White    0x04 //offset 0~3 反白选择
#define Lcd_Enter_Sleep_Mode  0x08
#define Lcd_Escape_Sleep_Mode  0x0c
#define Lcd_Dram_On     0x36
#define Lcd_Dram_Off    0x34
#define Lcd_Set_Gdram    0x80 //offset 0x00~0x7f

extern  void LCD12864_Init(void); //初始化LCD12864
extern  void LCD2864Write_char(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extern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清屏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dispClear(void);   //清屏函数

extern  void LCD12864_RE_0_1(void);      //文字模式,指令集由0变为1
//此函数如果在文本模式,可以不要,如果同时显示图和显示字就要及时更换指令集,实现具体是什么操作
extern  void LCD12864_RE_1_0(void);         //图形模式,指令集由1变为0
extern  void LCD12864_SetAddr(unsigned char VerticalAddr, unsigned char HorizontalAddr);
extern  void LCD12864_Write_String(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har *StringBuf);
extern  void LCD12864_DispString2(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har *StringBuf, uint8_t LEN);
extern  void LCD12864_DispString3(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const char *StringBuf, uint8_t LEN) ;
extern  void Disp_img(const unsigned char  *img); //图形方式12864显示,字模221--横向取膜
extern  void LCD12864_lineclr(unsigned char row);
extern  void Lcd_linedisp(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row);
extern  void LCDDisp_HEX(uint8_t hang, uint8_t lie, unsigned char  HEX_num[], unsigned char cnt);  //显示十六进制数
#endif
/*****************************************************************/
//**          END FILE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