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2C总线器件应用PPT课件与程序+仿真

楼主(2017-11-08):
I2C总线器件应用,程序+仿真。

ppt课件内容预览: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sbit sda=P1^7;   //SDA和单片机的P17脚相连
sbit scl=P1^1;   //SCL和单片机的P16脚相连
//定义ACC的位,利用ACC操作速度最快
sbit a0=ACC^0;
sbit a1=ACC^1;
sbit a2=ACC^2;
sbit a3=ACC^3;
sbit a4=ACC^4;
sbit a5=ACC^5;
sbit a6=ACC^6;
sbit a7=ACC^7;
//开始函数
void start()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停止函数
void stop()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响应函数
void ack()
{
        uchar i;
        scl=1;
        nop;
        while((sda==1) && (i<250))i++;
        scl=0;
        nop;
}
//写一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d)
{
        ACC=dd;
        sda=a7;scl=1;scl=0;
        sda=a6;scl=1;scl=0;
        sda=a5;scl=1;scl=0;
        sda=a4;scl=1;scl=0;
        sda=a3;scl=1;scl=0;
        sda=a2;scl=1;scl=0;
        sda=a1;scl=1;scl=0;
        sda=a0;scl=1;scl=0;
        sda=1;
}
//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
{
        sda=1;
        scl=1;a7=sda;scl=0;
        scl=1;a6=sda;scl=0;
        scl=1;a5=sda;scl=0;
        scl=1;a4=sda;scl=0;
        scl=1;a3=sda;scl=0;
        scl=1;a2=sda;scl=0;
        scl=1;a1=sda;scl=0;
        scl=1;a0=sda;scl=0;
        sda=1;
        return(ACC);
}
//写地址和数据函数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写2404地址命令
        ack();
        write_byte(address);//写地址
        ack();
        write_byte(date);//写数据
        ack();
        stop();
}
//读地址、数据函数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temp;
        start();
        write_byte(0xa0);                  //
        ack();
        write_byte(address);          //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ack();
        temp=read_byte();
        stop();
        return(temp);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a,b;
        for(a=0;a<i;i++)
                for(b=0;b<100;b++);
}
……………………

网友A(2020-04-01):
点LED灯部分参考之 做验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