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控制定时带动水流开关

楼主:
五个模块,1602显示,独立键盘控制温度,18B20测温,蓝牙模块连接手机,最后带动水流开关
这个开关我看了蝶形阀,但是带动好像因为他是非线性,就不行,
各位大佬有没有推荐的开关

网友A(2017-11-09):
生产线控制水温用的是电动阀,阀上有变速箱,电机,限位开关,反馈电位器。并使用了pid控制,才能
最终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产线控制水温用的是电动阀,阀上有变速箱,电机,限位开关,反馈电位器。并使用了pid控制,才能
最终完 ...

懂了谢谢 还要麻烦一下 请问这里需不需要水流传感器,来检测是否给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懂了谢谢 还要麻烦一下 请问这里需不需要水流传感器,来检测是否给水

你如果只需要知道是否有水流 用水流开关就可以 如果要知道流量 就必须用水流量传感器了

网友A:
反馈电位器就是反馈水流大小的,反馈的是模拟量,模拟量是电机转动时间的依据,pid根据温度控制电机正反转控制水流,经多次调节定下来水流的大小,只要温度又变,就又跟踪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只需要知道是否有水流 用水流开关就可以 如果要知道流量 就必须用水流量传感器了

嗯嗯谢谢 我准备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位器就是反馈水流大小的,反馈的是模拟量,模拟量是电机转动时间的依据,pid根据温度控制电机正反转 ...

我打算的单片机的IO口控制水流的通断,现在打算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