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了两天了 IR2104加MOS的驱动原理?

楼主(2017-11-08):
原理图如下:
IR2104的工作原理  IN为1时 和 0时  HO 和 LO分别是多少??  VS  VB又是什么电压? 有什么作用
要是电机转的话  就需要一个对角线上的MOS管导通, N沟道的不是G比S大才能导通吗?且此驱动效果是P1接GND时是转的最快的。那IN不就是0吗,按照时序图,IN为0时,Q1是不会导通的啊,怎么会转呢?
求大神指点迷津啊!!查资料看了2天  没想明白。 2LRZXMG4W]GZO35Z~7})1UY.png

网友A:
每当q2或q4导通,d2或d3对c3或c4充电,产生悬浮电压,每当p1或p2低电平q1或q3靠悬浮电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