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光立方制作,新手,有个问题想问

楼主(2017-11-09):
我想知道最上面power那个电路怎么跟其他电路连,因为有很多接地,接电源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图太小,抱歉没法帮你。

网友B:
就是标志一样的接在一起,够通俗了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抱歉没法帮你。

发了一个完整的给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电路图用VCC表示电源正极,GND表示接地,这就是电源连接点,GND接电源负极。

图中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VCC接电源正极,并且多个VCC符号要接在一起,因为它们的电平是相同的。VSS接GND,即电源负极接公共地线,凡地线GND符号都连接到一起。

网友C:
名称一样的接在一起

网友D:
power是外部输入电源,原理图所有电源接到power

网友E:
先分析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用VCC表示电源正极,GND表示接地,这就是电源连接点,GND接电源负极。

图中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V ...

谢谢,也就是说所有的正极VCC接到1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