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三下led闪烁,再按三下led灭,怎么做,要程序。

楼主(2017-11-09):
用状态机或者flag做。

楼主:
有人会吗??求教。

网友A:
建议楼主改学CEO专业,比学单片机有钱图。

网友B:
程序可以实现的,用for函数,每次按下变量+1,加到4的时候就跳出执行输出高或者低电平的指令

网友C:
状态机是什么,我只会用51来做

网友D:
用一个计数器变量,记到3才执行LED的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