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佬帮忙,根据该原理图写出它的一个汇编程序

楼主(2017-11-09):
恳请大佬帮忙,根据该原理图写出它的一个汇编程序

数字钟原理图

数字钟原理图

网友A:
汇编?没学过,用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没学过,用c吧

就是汇编不会才想要的。。。

网友B:
提问都不会提,功能要求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电路也画错了,不过,看样子是时钟。

网友C:
用C写,编译后会生成汇编程序,取出来即可。

网友D:
;简单的时钟程序

         BUFF_KEY     EQU 21H      ;键盘键
         LED1    EQU 22H      ;数码管显示缓存
         LED2    EQU 23H
         LED3    EQU 24H
         LED4    EQU 25H
         LED5    EQU 26H
         LED6    EQU 27H
         LED_LP  EQU 28H      ;T0键盘显示扫描缓存
         HOR    EQU   30H           ;小时值缓存
         MIN    EQU   31H           ;分钟值缓存
         SEC    EQU   32H           ;秒值缓存
         F_BEEP     BIT   01H
         LED_PORT   EQU   P1
         DIG_PORT   EQU   P0

         SW1        BIT   P3.0
         SW2        BIT   P3.1
         SW3        BIT   P3.2
         SW4        BIT   P3.3
         SW5        BIT   P3.4
         SW6        BIT   P3.5
         BEEP       BIT   P1.6

        org   000h
        JMP   main
        ORG   00BH
        JMP   T0_INT
        ORG   100H
MAIN:   MOV    SP ,#40H
        MOV    PSW,#00H
        MOV    R0,#7FH      ;初始化RAM区,
CLR_RAM:MOV    A,#00H
        MOV    @R0,A
        DJNZ   R0,CLR_RAM
        MOV    P1,0FFH      ;INIT
        MOV    P2,0FFH
        MOV    P0,0FFH
        MOV    P3,0FFH
        MOV    HOR,#12
        MOV    TMOD,#21h
        MOV    TH0,#240     ;T0=4MS
        MOV    TL0,#9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AIT_KEY:       ;等候按键!
         JNB   SW1,SW1_OK
         JNB   SW2,SW2_OK
         JNB   SW3,SW3_OK
         JNB   SW4,SW4_OK
         JNB   SW5,SW5_OKA
         JNB   SW6,SW6_OKA
         JMP   WAIT_KEY
SW5_OKA: JMP   SW5_OK
SW6_OKA: JMP   SW6_OK
SW1_OK:  MOV    A,HOR
         CJNE   A,#24,SW1_OVER
         MOV    HOR,#00H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1_OVER:INC    HOR        ;时加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2_OK:  MOV    A,HOR
         CJNE   A,#00,SW2_OVER
         MOV    HOR,#23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2_OVER:DEC    HOR        ;时减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JMP    WAIT_KEY

SW3_OK:  MOV    A,MIN
         CJNE   A,#59,SW3_OVER
         MOV    MIN,#00H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3_OVER:INC    MIN        ;分加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4_OK:  MOV    A,MIN
         CJNE   A,#00,SW4_OVER
         MOV    MIN,#59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4_OVER:DEC    MIN        ;分减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5_OK:  MOV    A,SEC
         CJNE   A,#59,SW5_OVER
         MOV    SEC,#00H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5_OVER:INC    SEC        ;秒加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6_OK:  MOV    A,SEC
         CJNE   A,#00,SW6_OVER
         MOV    HOR,#59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SW6_OVER:DEC    SEC        ;时减1
         SETB   F_BEEP
         CLR    BEEP
         LCALL  DEL
         SETB   BEEP
         CLR    F_BEEP
         JMP   WAIT_KEY

DEL:     MOV   R5,#03      ;为演示方便,人为插入的延时
DEL01:   MOV   R6,#200
DEL02: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EL02
         DJNZ  R5,DEL01
         RET

BIN_BCD:  MOV  B,#10
          DIV  AB
          RET

;-------------  T0 INTRRUPT 数码管扫描定时中断---------------------------
T0_INT: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240               ;T0=4MS
         MOV   TL0,#96
         INC    LED_LP
         MOV    A,LED_LP
         CJNE   A,#250,CONT_SCAN     ;250*4MS=1S
         MOV    LED_LP,#00H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CONT_SCAN
         MOV    SEC,#00H
         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CONT_SCAN
         MOV    MIN,#00H
         INC    HOR
         MOV    A,HOR
         CJNE   A,#24,CONT_SCAN
         MOV    HOR,#00H
         clr    beep
         clr    p1.0
         lcall  del
         setb   beep
         setb   p1.0
CONT_SCAN:MOV   A,SEC
          LCALL  BIN_BCD
          MOV   LED6,B
          MOV   LED5,A
          MOV   A,MIN
          LCALL  BIN_BCD
          MOV   LED4,B
          MOV   LED3,A
          MOV   A,HOR
          LCALL  BIN_BCD
          MOV   LED2,B
          MOV   LED1,A
          MOV   A,LED_LP
          MOV   B,#06
          DIV   AB
          MOV   A,B
          RL    A
          MOV   DPTR,#TAB_SCAN
          JMP   @A+DPTR
TAB_SCAN: AJMP  SCAN_L1
          AJMP  SCAN_L2
          AJMP  SCAN_L3
          AJMP  SCAN_L4
          AJMP  SCAN_L5
          AJMP  SCAN_L6
SCAN_L1:  MOV   DIG_PORT,#11111110B
          MOV   A,LED1
          JMP   END_SCAN
SCAN_L2:  MOV   DIG_PORT,#11111101B
          MOV   A,LED2
          JMP   END_SCAN
SCAN_L3:  MOV   DIG_PORT,#11110111B
          MOV   A,LED3
          JMP   END_SCAN
SCAN_L4:  MOV   DIG_PORT,#11101111B
          MOV   A,LED4
          JMP   END_SCAN
SCAN_L5:  MOV   DIG_PORT,#10111111B
          MOV   A,LED5
          JMP   END_SCAN
SCAN_L6:  MOV   DIG_PORT,#01111111B
          MOV   A,LED6
END_SCAN: MOV   DPTR,#TAB_LED
          MOVC  A,@A+DPTR
          MOV   LED_PORT,A
          JNB   F_BEEP,EXIT_T0
          CLR   BEEP
EXIT_T0:  POP   PSW
          POP   ACC
          RETI

TAB_LED: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共阳字码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