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7-11-09):
最近发现公司的一批开关电源板出现故障,拿到车间测试不正常,无法对电池包充电,拿到办公室就可以对电池包充电了,唯一不同的就是接的220V交流电不一样,通过测量车间的交流电在230V--240V之间跳动,办公室的交流电在225V左右抖动,请问各路大神,交流电的偏差对开关电源有这么大的影响么,以至于接不通地方的交流电板子出现正常与故障两种现象

网友A:
这个不同的区别不足以做出结论,再找找其它不同或其它原因。

网友B:
开关电源一般都是宽电压工作的,这点偏差不会导致电源无输出,建议检查一下排插输入是否正常,或量一下输出是否有电压

网友C:
一般不会因为电压范围不同,但是车间里交流电可能干扰较大,会对开关管的高频控制产生影响,建议可以看一下谐波

网友C:
一般开关电源对输入电压范围较大,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但车间交流电可能存在干扰,因为用电设备比较多,会造成公电干扰,可能对开关电源的mos管高频开关状态产生影响,建议看一下谐波,同时,逐级排查电路。

网友D:
不是电压波动问题,

网友E:
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工作,你在排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F:
可先接调压器检验开关电源输出情况,判定是否与电源有关,再排查其它问题。

网友G:
插座松了

网友H:
不是电压抖动引起的,你提供的条件不足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I:
你买的不会是劣质电源板吧,没有任何电磁防护,易受干扰就停机;还有可能是开关电源里使用的是低频的滤波电容,在高频干扰环境下,纹波较大,自动保护。

网友J:
你这得一点一点对着原理图进行测试的 不知们判断问题啊

网友K:
在开关开关电源前加个电网滤波器看看,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L:
如果一直都是这种电路设计,可以排除设计的问题。看看贴片电容和助焊剂和三防胶有没有问题,还有pcb是fr4,

网友M:
一可能是车间公电纹波干扰大,二可能是车间公电功率因素低了吧

网友N:
这样的波动不会造成输出不稳,AC交流电源可以在110-230V之间,应是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