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智能温控风扇调速资料

楼主(2017-11-09):
求智能温控风扇调速资料

网友A(2018-04-05):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4,0x42,0x72,0xe5,0xa8,0x41,0x77,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8] = {0};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hw = P2^5; uchar miao = 30; uchar flag_en;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sbit pwm = P2^3;   uchar f_pwm_l ;          //越小越慢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2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200,t_low = 100;           //温度上下限报警值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2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4: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2: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f_pwm_l = 30;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3D;          //L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flag_en == 1)         {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TR1 = 1;                         pwm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 60;                                  TR1 = 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alue;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设置报警温度                         }                 if(flag_200ms == 1)            //2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f(menu_1 == 0)                         {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         //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value ++;                         if(value >= 4)                         {                                 value = 0;                                 if(miao != 0)                                 {                                         miao --;    //时间减1                                 }                                 if(miao == 0)                                         flag_en = 0; //                                dis_smg[3] = smg_du[miao % 10] ;                         }                         if(hw == 1)  //感应到人                         {                                 miao = 30;                                 flag_en = 1;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ff;    //    定时中断一次         TL1=0xec;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