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 SPI时钟都不对求助!

楼主(2017-11-09):
为什么我用PIC16F690 的SPI驱动OLED,用逻辑分析仪发现SPI时钟都不对啊!
void spi_init(void)
{
        PIR1=0;
        SSPCON=0x30;//配置SPI主模式
       SSPSTAT=0xC0;
        SSPIF=0;
}

相关IO口方向我都设置好了,就是数据线RB4上没有东西出来!

网友A:
你先改改参数,看看有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