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请指教 L9110s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以及他的源代码

楼主(2017-11-09):
如何用L9110s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以及他的源代码

网友A(2018-08-11):
#include<reg51.h> #define m12 P1//p1口控制左侧两个马达 #define m34 P0//p0口控制右侧两个马达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  { while(i--); } void ht() { m12=m34=10; //0000 1010  } void qj() { m12=m34=5;//0000 0101 } void tz() { m12=m34=0; }  void keyscan()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ht();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qj();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tz();                 }                 while(!k3);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