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PCB filter的使用方法

楼主:
在PCB编辑器中,使用PCB filter,根据输入的查询条件,整体选中符合条件的PCB板内对象,然后利用PCB list或PCB inspector整体编辑、修改选中对象的属性。

上图是PCB filter面板。
PCB filter 面板顶部把component打钩-------在中部layer选择层------在中部filter框自动生成查询语句-------按底部apply to all------PCB主窗口显示全部的零件高亮选中状态。同理,把pad打钩-----apply to all-------PCB主窗口显示全部的焊盘高亮选中状态,要取消选中状态,单击上图左下角的clear。上图面板中的焊盘分为三种:网络中的焊盘(net)、零件焊盘(comp)、没有网络的孤立焊盘(free
按上图Helper(查询助手)------弹出:查询助手: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部:PCB对象列表中选择:零件类------单击:apply-------PCB主窗口选中零件,并以高亮显示。
单击上图中builder(查询发起者)-------弹出:从PCB板发起查询对话框--------在对话框:条件类型/操作员下面单击箭头-------选择:零件类------条件值自动变成all components------查询预览自动生成查询逻辑语句并显示在filter方框中-----单击确定------单击:all to all------PCB板上零件全部高亮选中。
上图中:history:查看以前的查询语句,可以现在使用。Add to favorites:把现在的查询语句收藏起来供以后使用。  Favorites: 打开收藏夹,利用收藏夹里的语句查询。Create rule: 对现在查询到的网络或零件设立布线规则。
上图中matching下面的select对勾:把匹配的过滤到的对象变成选中的高亮状态。Non-matching下面的deselect对勾:把不匹配的对象变成不选中状态。上图中左下角的clear: 把选中的对象撤销选中状态。Mask: 把不匹配的对象屏蔽
被屏蔽的对象将不能被选择和编辑。在某些场合,屏蔽的功能很有用。比如,您可以先将不需要的对象屏蔽,这样您就可以更快地选中需要的对象。 举个例子,一个设计包含一个 BGA 器件,所有的过孔都在 BGA器件之下,现在需要修改所有过孔 的直径。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先使用查询语句屏蔽设计中所有的非过孔对象,然后使用菜单命令 Edit » Select » Inside Area BGA 器件的周围画一个矩形以选中所有的目标过孔,最后通过 PCB Inspector 面板来批量修改过孔直径。 被屏蔽的对象通过渐隐的方式出现。渐隐的程度可以通过点击 进行调整。可以在 编辑器窗口的右下找到,控制屏蔽的按钮在PCB环境左下角;掩膜级别,屏幕左下角的清除按钮:把屏幕处于选中高亮状态、屏蔽拉黑清除,捕捉:用于设置光标捕捉栅格、捕捉对象热点、设置捕捉栅格、设置捕捉向导。
按上图中helper按钮后,弹出查询助手对话框:见下图。

在分类categories栏双击一项,自动形成查询语句,显示在上部查询query栏内,单击左下角的check syntax句法检查,可以提前检验句法是否正确,正确后单击OK,运行过滤。

启动PCB filter的另一个方法:在PCB视窗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filter------example-----弹出10种例句------选择一个例句------进行filter.

网友A(2018-09-06):
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视频,我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