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服务程序的理解,请大神指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好痛苦

楼主(2017-11-09):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num,num1,num2,shi,ge;
uint z,i,j;

uchar code smgdisplay[]={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10;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EA=1;
        TR0=1;
        TR1=1;
        ET0=1;
        ET1=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num++;
        if(num==4)
        {
        num=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中断服务程序,是给void display()子函数的变量赋值?初始化寄存器。在主函数中等待中断,执行display()子函数。
{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2++;
        if(num2==60)
        {
        num2=0;
        }
        shi=num2/10;
        ge=num2%10;

                }

        }

void display()
{

        LSA=0;
        LSB=0;
        LSC=0;

        P0=smgdisplay[ge];
        delayms(2);
        P0=0x00;

        LSA=1;
        LSB=0;
        LSC=0;

        P0=smgdisplay[shi];
        delayms(2);
        P0=0x00;

                }

void delayms(uint z)
{
        for(i=z;i>0;i--)
        for(j=110;j>0;j--);

        }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好痛苦

楼主:
TMOD=0x11;

网友A:
知的哪些?不知的是哪些?

网友B: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定义LED端口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num,num1,num2,shi,ge;
uint z,i,j;

uchar code smgdisplay[]={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ms(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2个数码管显示

void main()
{
        TMOD=0x10;
        TH0=(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50ms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1赋初值,定时50ms
        TL1=(65535-50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 0
        TR1=1; //打开定时器 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while(1)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0=(65535-50000)%256;
        num++;
        if(num>=4) // 200ms
        {
                num=0;
                LED1=~LED1;           //指示灯反相,可以看到闪烁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中断服务程序,是给void display()子函数的变量赋值?初始化寄存器。在主函数中等待中断,执行display()子函数。
{
        TH1=(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1=(65535-50000)%256;
        num1++;
        if(num1>=20) // 1000ms 1秒
        {
                num1=0;
                num2++;
                if(num2>=60)
                {
                        num2=0;
                }
                shi=num2/10; //显示 00 - 59秒
                ge=num2%10;
        }
}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2个数码管显示
{

        LSA=0;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LSB=0;
        LSC=0; //显示第0位

        P0=smgdisplay[ge]; //发送段码
        delayms(2);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LSA=1;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LSB=0;
        LSC=0; //显示第1位

        P0=smgdisplay[shi]; //发送段码
        delayms(2);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void delayms(uint z) //延时函数,
{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C: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