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89c52单片机时钟程序 秒钟每变化一次,led1闪烁一次

楼主(2017-11-10):
用stc89c52单片机做时钟,前两个数码管表示分钟,后两个数码管表示秒钟,如何做到秒钟每变化一次,led1闪烁一次,分钟每变化一次,led2闪烁一次。

网友A:
把闪灯的部分编写成2个函数,秒钟每显示一次就调用LED1闪一次的函数,分钟每显示 一次就调用一次led2的函数

网友B:
这个好弄,推荐你去看郭天祥老师的编的动态数码管的例子、定时器的例子、LED的例子

网友C:
可以开个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闪灯的部分编写成2个函数,秒钟每显示一次就调用LED1闪一次的函数,分钟每显示 一次就调用一次led2的函数

秒钟显示变化的那个我在中断函数里num++后面led1取反做成了,但是分钟那个一直没搞好,你能写一下程序给我看看吗